STM32单片机串口通信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STM32的串口实验,里面有两个仿真图,一个可以显示,另一个可以显示波形和显示。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u16 times=0;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printf("\r\nhello world!\r\n");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
                {
                        len=USART_RX_STA&0x3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数据的长度=%d\n",len);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while((USART1->SR & 0x40) != 0x40);   //置位TE将使得USART在第一个数据帧前发送一空闲帧
                        for(t=0;t<len;t++)
                        {
                                USART1->DR=USART_RX_BUF[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r\nALIENTEK NANO STM32开发板 串口实验\r\n");
                                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r\n\r\n\r\n");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r\n");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
}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按键初始化函数
void KEY_Init(void)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时钟
        RCC->APB2ENR|=1<<5;     //使能PORTD时钟
        GPIOA->CRL&=0XFFFFFFF0;        //PA0设置成输入
        GPIOA->CRL|=0X00000008;

        GPIOC->CRH&=0XFFFFFF00;        //PC8、9设置成输入
        GPIOC->CRH|=0X00000088;
        GPIOC->ODR|=1<<8;                   //PC8上拉,PC8默认下拉
        GPIOC->ODR|=1<<9;                   //PC9上拉,PC9默认下拉

        GPIOD->CRL&=0XFFFFF0FF;        //PD2设置成输入
        GPIOD->CRL|=0X00000800;
        GPIOD->ODR|=1<<2;                   //PD2上拉

}
//按键处理函数
//返回按键值
//mode:0,不支持连续按;1,支持连续按;
//返回值:
//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
//KEY0_PRES,KEY0按下
//KEY1_PRES,KEY1按下
//KEY2_PRES,KEY2按下
//WKUP_PRES,WK_UP按下
//注意此函数有响应优先级,KEY0>KEY1>KEY2>WK_UP!!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mode)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KEY0==0||KEY1==0||KEY2==0||WK_UP==1))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0==0)return KEY0_PRES;
                else if(KEY1==0)return KEY1_PRES;
                else if(KEY2==0)return KEY2_PRES;
                else if(WK_UP==1)return WKUP_PRES;
        }else if(KEY0==1&&KEY1==1&&KEY2==1&&WK_UP==0)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网友A(2021-05-14):
请问还需要设置什么才能显示,proteus打开直接运行,除了灯亮就没了。

网友B(2022-01-10):
亲测,发送可以,接收不可以@@@@

网友C(2022-04-04):
亲测,发送可以

网友D:
proteus打开需要STM32什么仿真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