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琴设计(按键加预存歌曲)附PCB源程序

楼主(2020-11-05):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HALFF 460800      //11.9652MHZ晶振的半频率
#define MAX 65536   //16位计数器最大计数次数
#define LED P3              //小灯 P0
#define input P1        //键盘  P1

#define soo 784//中音'5'
#define dao 523        //宏定义高音‘1’频率为1047Hz
#define re 587
#define mi 659
#define fa 698
#define so 784
#define la 880
#define xi 988

sbit SPEAK = P2^3;          //蜂鸣器声音不怎么样,我们使用扬声器,接P2.3口
sbit S1 = P3^3;
uint C;              //定时器初始值定义
bit flag=0;          //功能切换标志位
uchar STH0;
uchar STL0;
uchar code lab[] = {dao,re,mi,fa,so,la,xi,soo,0XFF};
void delay()
{
    uint i,j;
    for(i=0; i<1000; i++)
        for(j=0; j<120; j++);        //1ms
}
void DelayMs(uint n)   //误差 0us ,延时n毫秒
{
    uint a,b,c;
    for(c=n; c>0; c--)
        for(b=199; b>0; b--)
            for(a=1; a>0; a--);
}

/******************************频率发生函数 定时器T0*******************/
void t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STH0;
    TL0 =STL0;
    SPEAK = ~SPEAK;
}
void INT0_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1;        //定时器T0用工作方式1(16位计数器)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T0中断
    TR0 = 0;    //T0停止运行状态
}

void play_song()  //《两只老虎》编曲
{
    uchar i,j;
    uint code song[] = {dao,re,mi,dao,
                        dao,re,mi,dao,
                        mi,fa,so,
                        mi,fa,so,
                        so,la,so,fa,mi,dao,
                        so,la,so,fa,mi,dao,
                        re,soo,dao,
                        re,soo,dao,
                        0xff};        //以0xff为音符结束标志
    //以下为每个音符节拍,4个延时单位为1拍
    //'4'对应4个延时单位,'2'对应2个延时单位,'1'对应1个
    uchar code JP[] = {4,4,4,4,
                       4,4,4,4,
                       4,4,8,
                       4,4,8,
                       3,1,3,1,4,4,
                       3,1,3,1,4,4,
                       4,4,8,
                       4,4,8
                      };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T0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T0用工作方式1(16位计数器)
    while(!flag)
    {
        i = 0;
        while(song[i] != 0xff)
        {
            C = HALFF/song[i];
            STH0 = (MAX - C) / 256; // 高8位
            STL0 = (MAX - C) % 256; // 低8位
            TR0 = 1;                           //启动定时器

            for(j=0; j<JP[i]; j++) //控制节拍
                delay();                   //延时1个延时单位
            TR0 = 0;                           //关闭定时器
            i++;                                   //播放下一个音符
        }
    }
}

void key_play()
{
    uchar temp;
    uchar num;
    input = 0xff;
    if(input!=0xff)               //按键输入P1口
    {
        DelayMs(5);
        if(input!=0xff)
        {
            temp = input;
        }
    }
    switch(temp)
    {
    case 0xfe:
        num=0;
        break;
    case 0xfd:
        num=1;
        break;
    case 0xfb:
        num=2;
        break;
    case 0xf7:
        num=3;
        break;
    case 0xef:
        num=4;
        break;
    case 0xdf:
        num=5;
        break;
    case 0xbf:
        num=6;
        break;
    case 0x7f:
        num=7;
        break;
    default:
        num=8;
        break;
    }
    C = lab[num];   //定时器0的初值
    if( C == 0XFF )
    {
        STH0 = (MAX - C) / 256; // 高8位
        STL0 = (MAX - C) % 256; // 低8位
        TR0 = 1;
……………………

设计一

网友A:
实测好像不大行,波形和频率显示都正常 但是蜂鸣器没有声音

楼主(2021-03-22):
引用 网友A:
实测好像不大行,波形和频率显示都正常 但是蜂鸣器没有声音

看看电脑的仿真配置,有可能是电脑声音没开。我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