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串口引脚被占用如何下载?

楼主:
高仿了一个LED点阵时钟,当初时间赶电路没做任何更改直接复制(做收音机电路剩余的PCB尺寸正正好),后来焊元件才注意到串口下载的P3.0和P3.1被ROW0和ROW1占用(合并一起用),果然下载程序不成功,按照官方的资料加二极管和电阻也没用,无奈只得暂时焊开R1和R2才能正常下载,只是我在验证完硬件没问题后想把单片机和时钟芯片都给换别的型号试,需要经常改程序下载,频繁焊电阻也麻烦,在不动时钟板的情况下,能否仅仅改动下载线一劳永逸?

网友A(2020-11-05):
看上去是被外部电路强拉了,不甩掉后面是没办法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被外部电路强拉了,不甩掉后面是没办法写的.

是啊,不过这个VCC接的是单片机的电源而不是串口芯片的电源,就这样还能通过Q1、Q2和R1、R2加到串口影响下载,把R1、R2拆了串口没加二极管和电阻都很好下载

网友C:
感觉不是这两个电阻的原因
个人认为是Q1,Q2的输出,就是那LED8可能是直接到地了,没有串联电阻
或者是别的地方,有几百mA的负载,下载输出电压会被负载拉低,单片机电压不正常而下载不了的

网友D:
这个我认为只要把三极管的VCC断开就可以了,当你要烧录时断开这个VCC,当你烧录OK后再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这两个电阻的原因
个人认为是Q1,Q2的输出,就是那LED8可能是直接到地了,没有串联电阻
或者是别的 ...

LED8等都是各自通过一个220欧姆电阻到单片机的一个I/O口,没有接地,整个电路更不可能存在大耗电造成电压被拉低的情况,相反,我更相信一个说法,因为串口被加上电压漏到电源造成单片机无法完全断电,造成无法满足STC的冷启动要求(无法下载时测过没上电的单片机上有两伏多的电压)

网友E:
用拨码开关或者搞排针跳线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认为只要把三极管的VCC断开就可以了,当你要烧录时断开这个VCC,当你烧录OK后再接上就可以了

按原理图是好解决,可是实际布线不可能是一点供电,都是分布互相连接的,而且断开、下载完焊上还是需要动用烙铁,还是麻烦,不过倒是可以考虑临时增加一个开关进行下载控制,这样就不需要每次动用烙铁了,等完成后拆除开关恢复原样,只是得考虑这个开关加在哪里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8等都是各自通过一个220欧姆电阻到单片机的一个I/O口,没有接地,整个电路更不可能存在大耗电造成电压 ...

STC这东西就是这样的了
除了STC8A系列可以直接下载,成功也几乎100%
其它的都是要自己复位的,开发板我就加了一个电源短路的开关
产品就是先点击下载,然后再插下载,一直连着的,好像很少成功的

网友F:
弄个跳线帽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弄个跳线帽不就行了。

电路板已是成品,板上没设计插针的位置,跳线帽没地方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