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多个数据只能显示一个,剩余的无法显示,求指点,谢谢

楼主:
比如显示“1234”
下面是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ODATA  P0  //P0的八个引脚
sbit E=P2^2;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1;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char code table[]="1234";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wcmd(uchar del)//写命令函数
{
  RS=0;//命令选择端

RW=0;//写命令

IODATA=del;  //把命令字写入
  delay(10);
E=1;//使能

E=0;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RS=1;//数据选择端
RW=0;//写命令
IODATA=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写入
delay(10);
E=1;
E=0;
}
void lcd1602_init()//LCD初始化
{
wcmd(0x38);
wcmd(0x0c);
wcmd(0x06);
wcmd(0x01);
}

void main()
{
uchar m=0;
lcd1602_init();
wcmd(0x84);
for(m=0;m<4;m++)
{
lcd1602_writedata(table[m]);
  delay(100);

}
while(1);
}

最终的显示结果是这样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程序哪里不对呢?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2020-11-06):
lcd1602_writedata(table[m]);
在同一位置写可能是不同的数据也就是说都在一个地方显示了

网友B:
初始化时写命令没有做忙检测就写入下一命令, 有可能会失败。不做忙检测,两次写之间要延时足够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