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CD1602显示多个字符,改变光标位置的代码但显示的位置不改变是为啥?

楼主:
比如显示“1234”
以下是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ODATA  P0
sbit E=P2^2;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1;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char code table[]="1234";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wcmd(uchar del)//写命令函数
{
  RS=0;//命令选择端

RW=0;//写命令

IODATA=del;  //把命令字写入
  delay(10);
E=1;//使能

E=0;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RS=1;//数据选择端
RW=0;//写命令
IODATA=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写入
delay(10);
E=1;
E=0;
}
void lcd1602_init()//LCD初始化
{
wcmd(0x38);
wcmd(0x0c);
wcmd(0x06);
wcmd(0x01);
}

void main()
{
uchar m=0;
lcd1602_init();
wcmd(0x85);//第一行第一个的位置是0x80
delay(1000);
for(m=0;m<4;m++)
{
lcd1602_writedata(table[m]);
  delay(1000);
}
while(1);
}

不管是0x80还是0x85,显示结果都如下,位置根本不变,请问这是为啥?

网友A(2020-11-06):
使能脉冲加一点延时即可
void wcmd(uchar del)//写命令函数
{
        RS=0;//命令选择端
        RW=0;//写命令
        IODATA=del;  //把命令字写入
        delay(1);
        E=1;//使能
        delay(1);
        E=0;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RS=1;//数据选择端
        RW=0;//写命令
        IODATA=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写入
        delay(1);
        E=1;
        delay(1);
        E=0;
}

网友B:
写命令 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