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给解释解释for(i=0;s[i]!='#'&&i<50;i++)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1-05):
for(i=0;s[i]!='#'&&i<50;i++)  //就是这句,难倒我了,快帮我解释一下
{
        SBUF=s[i];
        while(!TI);
        TI=0;
}

楼主:
源程序是这样的,是51黑的一位大神的作品
#include <reg52.h>  //这个文件还是没看明白,以后再研究吧,会用就行了
#include <stdio.h>              //printf头文件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 flag;
uc i;
uc flag_t;
uc s[50]="";
uc j=0;
uc flag_n=0;
uc code table[]="显示的字符是I get 1";

void init()
{
        TMOD=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了定时器1,工作方式2 八位初值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器。
        TH1=0xfd;     //定时器1初值  ,设置波特率为9600 晶振11.0529MHZ?
        TL1=0xfd;
        TR1=1;        //开启定时器1

        SM0=0;
        SM1=1;        //10位异步接收,(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
        REN=1;        //允许串行口接收位
        EA=1;         //允许中断(总闸)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if(flag_n!=0)        //使第二个及以后I get xx 换行,不与You transfer在一行(单纯为了格式好看)
                        {
                                TI=1;
                                printf("\n");
                                while(!TI);
                                TI=0;
                        }
                        for(i=0;i<20;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for(i=0;s[i]!='#'&&i<50;i++)
                        {
                                SBUF=s[i];
                                while(!TI);
                                TI=0;
                        }
                        flag=0;
                }
                if(flag_t==1)                          //发送完毕之后,在电脑端输出。
                {
                        TI=1;                              //printf之前必须将T1置为1才行。
                        printf ("\nYou transfer %s",s);
                        while(!TI);
                        TI=0;
                        flag_t=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       //接收到了数据,RI为1
        {
                RI=0;                //接收数据之后,手动将RI清0

                if(flag==0&&j!=0)                //1.循环赋值为'\0'(字符串结尾标志符)
                {                                                //2.flag为0和j不为0时,保证是第二次及以后,传输字符串(控制输出格式)
                        flag_n++;
                        for(j=0;s[j]!='#'&&j<50;j++)
                        {
                                s[j]='\0';
                        }
                        j=0;                                  //j=0,为了第二次传递字符串是又是从头输出
                }
                s[j]=SBUF;
                flag=1;

                if(s[j]=='#'||j==49)        //以'#'作为传送字符串的结尾符,我定义的字符数组最长为50所以49也应该结束。
                {
                        flag_t=1;
                }
                else
                {
                        j++;
                }
        }
//        if(TI)     //这个是我自己屏蔽的,作者并没有屏蔽//发送数据
//        {
//                ;
//        }
}

网友A:
就是S[i]字符串进行传输,当字符串中以#号结束就停止传输,最多传49个字符

网友B:
在数组s[0]到s[49]范围查找'#'(ASCII字符码0x23),找到即结束循环,超过下标49没有找到也结束循环

        for(i=0; (s[i]!='#'&&i<50); i++)
        {
                SBUF=s[i];
                while(!TI);
                TI=0;
        }

网友C:
TI为1,表示数据发过来了,开始接受数据,一次中断最多接受50个字符,如果遇到‘#’或者超出50个,则结束,TI置0,while(!TI)表示用来等待下一次中断。当TI又为1时,跳出while这个循环,等待结束,开始又一次接收数据。

网友D:
楼上的解释很好。

网友E:
for(i=0;s[i]!='#'&&i<50;i++)  //就是这句,难倒我了,快帮我解释一下
{
        SBUF=s[i];
        while(!TI);
        TI=0;
}
明显可以知道这代码逻辑是 依次发送S[]数组的前50个元素,当发送过程中遇到S[]为‘#’时停止发送

网友F:
这个for循环的意思是通过串口依次发送数组(或字符串)s的内容,最多发送50个字符,如果发送中遇到字符'#'会立即结束发送。

楼主:
感谢大神们的指点~~~感谢知识共享

网友G(2022-05-17):
引用 楼主:
源程序是这样的,是51黑的一位大神的作品
#include   //这个文件还是没看明白,以后再研究吧,会用就行了
...

printf ("\nYou transfer %s",s)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句话在程序中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rintf ("\nYou transfer %s",s)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句话在程序中是什么意思吗

输出转换的ASI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