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enmv扫二维码与单片机串口通信求指点

楼主(2020-11-05):
我想通过串口助手来向51单片机输入信息,当输入1时,led0亮,输入2,led1亮,输入其他则都不亮。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让51单片机识别我的“1”和“2”,需要用到什么知识嘛?
如果成功了,我还要用openmv扫二维码,扫码成功后就向51单片机发送“1”来控制led的灯。求助,非常谢谢谢谢谢!!!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指点,我应该学什么知识,或者留个代码之类的。

下面是我的部分代码。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if(SBUF=='0')
  led0=~led0;

网友A: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if(SBUF=='0')   led0=~led0;}这个代码没问题,把‘0’改成‘1’就行

楼主:
/*注意设置波特率为4800,向串口不断输入0,便可实现led的亮灭*/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0=P2^0;
sbit led1=P2^1;
sbit led2=P2^2;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4;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4;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if(SBUF=='1')
  led0=~led0;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这是我的源代码,51单片机的灯没有亮,如何图片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