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AX6675 TCK 8路测温程序Proteus仿真 学习总结

楼主(2020-11-06):
51单片机制作的MAX6675,TCK 8路测温,学习总结。。。。
网上没有找到MAX6675详细的读温度程序代码,只有不完整的时序图。。。。
从仿真中得出结论。。。。
想成功,读出一个温度,需要32个时钟脉冲。。。而不是16时钟脉冲。。。
首先CS片选为低电平时,16个连续时钟脉冲,MAX6675把TCK模拟转化一个0x0~0xfff
的数,高位添加1位,低位添加3位,形成我们需要读取的16位数字信号。。。。。
转化完成后,CS无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再有16个连续时钟脉冲,SO就会输出16位数字信号。。
如果,多路循环测温。MAX6675把16位数字信号转化好后。把CS置1,同时把下一路MAX6675 CS置0.。
再来16个连续时钟脉冲。读取数据同时,又把下一路的16位数字信号转化好了。。。

#include "read_temp.h"

uint tem_convert(uint tem)
{
        if(tem<7)                                                //0
                return 0;
        else if(tem<11)                                //1
                return 1;
        else if(tem<15)                                //2
                return 2;
        else if(tem<19)                                //3
                return 3;
        else if(tem <= 648)                  //<=162
                return tem/4;
        else if(tem <= 718)                         //<=180
                return (uint)(tem/4.0+0.5);
        else if(tem <= 784)                  //<=197
                return tem/4+1;
        else if(tem <= 968)                  //<=244
                return tem/4+2;
        else if(tem<=1223)                        //<=308
                return tem/4+3;
        else if(tem <= 1467)                        //<=368
                return tem/4+2;
        else if(tem <= 1627)                        //<=407
                return tem/4+1;
        else if(tem <= 1763)                        //<=440
                return tem/4;
        else if(tem <= 1883)                        //<=469
                return tem/4-1;
        else if(tem <= 1999)                 //<=497
                return tem/4-2;
        else if(tem <= 2111)                        //<=524
                return tem/4-3;
        else if(tem <= 2223)                        //<=551
                return tem/4-4;
        else if(tem <= 2339)                        //<=579
                return tem/4-5;
        else if(tem <= 2459)                        //<=608
                return tem/4-6;
        else if(tem <= 2591)                        //<=640
                return tem/4-7;
        else if(tem <= 2747)                        //<=678
                return tem/4-8;
        else if(tem <= 2983)                         //<=736
                return tem/4-9;
        else if(tem <= 3392)                         //<=838
                return tem/4-10;
        else if(tem <= 3604)                         //<=892
                return tem/4-9;
        else if(tem <= 3736)                         //<=926
                return tem/4-8;
        else if(tem <= 3840)                         //<=953
                return tem/4-7;
        else if(tem <= 3928)                         //<=976
                return tem/4-6;
        else if(tem <= 4008)                         //<=997
                return tem/4-5;
        else if(tem <= 4080)                         //<=1016
                return tem/4-4;
        else                                                                 //最大量程1020
                return tem/4-3;
}

void max6675_ADcnve(uchar cs)
{
        uchar i=0;
        cs |= 0xf0;
        CSp2 |= 0x0f;
        SCK=0;
        _nop_();_nop_();
        CSp2&=cs;
        for(i=0;i<16;i++)
        {
                _nop_();_nop_();
                SCK=1;
                _nop_();_nop_();_nop_();
                SCK=0;
                _nop_();
        }
}
uint read_tem(uchar tck)
{
        uchar i;
        uint Temp=0;

        //tck=(tck==7)? 0 : tck+1;
        max6675_ADcnve(tck);

        tck|=0xf0;
        CSp2 |= 0x0f;
        SCK=0;
        _nop_();_nop_();
        //CSp2&=tck;
        for(i=0;i<16;i++)
        {
                Temp<<=1;
                _nop_();
                SCK=1;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仿真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