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温度表测电阻

楼主(2020-11-06):
由于温度和热敏电阻阻值有固定的对应关系,我们完全可以由温度推算出电阻阻值。去掉电路板上的热敏电阻后引出两条导线作为测电阻的表笔即可,,,,

网友A:
发挥能力不错,不过不可取。现在数字表很便宜,也很实用。

网友B:
研究一下还行,最好还是用作温度表使用合适。

网友C:
还可以这样玩,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