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s485随机发送乱码,这是为何呢?附电路图

楼主:
如题,又来请教各位了。图上是stm8SF103  3.3V 的单片机接的一个485电路。485芯使用了MAX3485.
问题1:
之前发现485中间那个电阻R24如果加上会发现485里面收到的数据都是0,但是485向外发送正常。去掉以后就完全正常了。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
连接是一边这个另一边是一个电脑接的232转485有源的转换器。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差分电平不正常,但是发送正常接收为何不正常呢?有点不理解。
问题2:
我无意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插上电片机的SWIM调试线时候,发送和接收都正常。但是一旦拔下这根调试线线。
单片机没有任何的发送动作,但是在485的另一端就一直发疯似的得到各种随机的数据。我想一定是我设计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做,考录到可能是干扰,于是在芯片旁边电源处加上一个电容。不知道是否可以缓解这种问题。

网友A(2020-11-06):
去掉R24这个反射电阻,亲测有效,几十米内不要接

网友B(2021-01-21):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相同的问题,用SP3485制作485电路时加上R24那颗电阻没问题,但是使用MAX485ESA芯片时加上R24就只发不收,有人说推荐在通信速率大于19.2Kbps或线路长度大于500米时,才考虑加接匹配电阻,并且匹配电阻是接在首末两端

网友C:
硬件电路没有问题,R24是端电阻,或者叫反射电阻,应该是120R,通信距离大于300米(400米)才用,并且端电阻是接在首末两端。软件上和RS232使用方法一样,较简单。根据你描述的现象,仔细查接线,(PCB的布线也很重要)

网友D:
如果不是直接用到项目上R24直接不要,在实际使用中在总线末端直接并一个120欧姆电阻匹配阻抗。单独模块上不用配电阻,R24也可以弄个10K电阻。

网友E:
我画电路板从来都没放过R24这个电阻,如果确实需要,就在端子上拧一个。

网友F:
RS485接收和发送有问题,传输距离是否对结果产生了影响

网友G(2021-07-01):
引用 网友A:
去掉R24这个反射电阻,亲测有效,几十米内不要接

解决了多谢

网友H:
别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