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51单片机板子带继电器输出和光耦隔离输入的原理图和程序代码 vb上位机

楼主(2020-11-06):
因为看到有人在发帖没有给代码还深深秘密的,我正好手头有发上来供大家参考。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板子设计的不是很好。没有对输入做足够的处理。
vb写的上位机源码: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bit write=0; //写24C08 的标志;
uchar dat=0xee;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uchar sj1; //存储数据值
uchar sj2; //存储数据值
uchar sj3; //存储数据值
/*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P4   = 0xC0;
*/
//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及允许IAP/ISP/EEPROM 操作的常数
//#define ENABLE_ISP 0x80 //系统工作时钟<3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1 //系统工作时钟<24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2 //系统工作时钟<2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3 //系统工作时钟<1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4 //系统工作时钟<6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5 //系统工作时钟<3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6 //系统工作时钟<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7 //系统工作时钟<1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
                            初始定义
*********************************************************************/

/*定义输入口*/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4;
sbit IN4=P1^5;
sbit IN5=P1^6;
sbit IN6=P1^7;
sbit IN7=P3^2;
sbit IN8=P3^3;
sbit IN9=P3^4;
sbit IN10=P3^5;
sbit IN11=P3^6;
sbit IN12=P3^7;
sbit IN13=P2^2;
sbit IN14=P2^1;
sbit IN15=P2^0;
/*定义输出口*/
sbit OUT1=P2^3;
sbit OUT2=P2^4;
sbit OUT3=P2^5;
sbit OUT4=P2^6;
sbit OUT5=P2^7;
sbit OUT6=P4^4;
sbit OUT7=P4^5;
sbit OUT8=P0^7;
sbit OUT9=P0^6;
sbit OUT10=P0^5;
sbit OUT11=P0^4;
sbit OUT12=P0^3;
sbit OUT13=P0^2;
sbit OUT14=P0^1;
sbit OUT15=P0^0;
bit bz1=0;
bit bz2=0;
bit bz3=0;
bit bz4=0;
bit bz5=0;
bit bz6=0;
bit bz7=0;
bit bz8=0;
bit bz9=0;
bit bz10=0;
bit bz11=0;
bit bz12=0;
bit bz13=0;
bit bz14=0;
bit bz15=0;

/********************************************************************
                            函数声明
*********************************************************************/
union union_temp16
{
uint un_temp16;
uchar  un_temp8[2];
}
my_unTemp16;

uchar Byte_Read(uint add);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Byte_Program(uint add, uchar ch);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            //擦除扇区
void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void Delay();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230;j>0;j--);
         { ;
         }
   }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串口初始化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S=1;                //开串口1中断
   //485接口初始化
    S2CON=0x50;        //方式1,八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1=0x00;        //1T工作方式
        BRT=0XFD;         //设置波特率9600
        AUXR=0x10;        //启动波特率发生器
        EA=1;                 //开总中断
        IE2=0x01;        //开串口2中断
}
/********************************************************************
                            串口1和串口2 配置
*********************************************************************/
void B485_send(uchar c)
{

  SBUF=S2BUF=c;
}

/********************************************************************
                           全开函数
*********************************************************************/
void quankai()
{
uchar k;
k=10;
OUT1=0;delay(k);
OUT2=0;delay(k);
OUT3=0;delay(k);
OUT4=0;delay(k);
OUT5=0;delay(k);
OUT6=0;delay(k);
OUT7=0;delay(k);
OUT8=0;delay(k);
OUT9=0;delay(k);
OUT10=0;delay(k);
OUT11=0;delay(k);
OUT12=0;delay(k);
OUT13=0;delay(k);
OUT14=0;delay(k);
OUT15=0;delay(k);
}

/********************************************************************
                           全关函数
*********************************************************************/
void quanguan()
{
uchar k;
k=10;
OUT1=1;delay(k);
OUT2=1;delay(k);
OUT3=1;delay(k);
OUT4=1;delay(k);
OUT5=1;delay(k);
OUT6=1;delay(k);
OUT7=1;delay(k);
OUT8=1;delay(k);
OUT9=1;delay(k);
OUT10=1;delay(k);
OUT11=1;delay(k);
OUT12=1;delay(k);
OUT13=1;delay(k);
OUT14=1;delay(k);
OUT15=1;delay(k);
}

/********************************************************************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
*********************************************************************/
chuankou()
{
switch(dat) //接收数据判断
{
uchar k;
k=10;
case 'I': quankai();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全开
case 'i': quanguan();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全关

case 'A': OUT1=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一路开
case 'B': OUT2=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二路开
case 'C': OUT3=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三路开
case 'D': OUT4=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四路开
case 'E': OUT5=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五路开
case 'F': OUT6=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六路开
case 'G': OUT7=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七路开
case 'H': OUT8=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八路开
case 'J': OUT9=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九路开
case 'K': OUT10=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十路开
case 'L': OUT11=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十一路开
case 'M': OUT12=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十二路开
case 'N': OUT13=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十三路开
case 'O': OUT14=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十四路开
case 'P': OUT15=0;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十五路开

case 'a': OUT1=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一路关
case 'b': OUT2=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二路关
case 'c': OUT3=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三路关
case 'd': OUT4=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四路关
case 'e': OUT5=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五路关
case 'f': OUT6=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六路关
case 'g': OUT7=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七路关
case 'h': OUT8=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第八路关
case 'j': OUT9=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
case 'k': OUT10=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
case 'l': OUT11=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
case 'm': OUT12=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
case 'n': OUT13=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
case 'o': OUT14=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
case 'p': OUT15=1;delay(k);SBUF = dat;dat=0xee;B485_send('1');write=1;break;           //  ...
default:break;                                           //  跳出
}
}
/********************************************************************
                            按键函数
*********************************************************************/
KEY()
{
uchar k;
k=200;
    if((IN1==0)&&(bz1==0)){delay(k);if(IN1==0){delay(k);OUT1=!OUT1;bz1=1;}}if((bz1==1)&&(IN1==1)){delay(k);bz1=0;}
    if((IN2==0)&&(bz2==0)){delay(k);if(IN2==0){delay(k);OUT2=!OUT2;bz2=1;}}if((bz2==1)&&(IN2==1)){delay(k);bz2=0;}
    if((IN3==0)&&(bz3==0)){delay(k);if(IN3==0){delay(k);OUT3=!OUT3;bz3=1;}}if((bz3==1)&&(IN3==1)){delay(k);bz3=0;}
    if((IN4==0)&&(bz4==0)){delay(k);if(IN4==0){delay(k);OUT4=!OUT4;bz4=1;}}if((bz4==1)&&(IN4==1)){delay(k);bz4=0;}

    if((IN5==0)&&(bz5==0)){delay(k);if(IN5==0){delay(k);OUT5=!OUT5;bz5=1;}}if((bz5==1)&&(IN5==1)){delay(k);bz5=0;}
    if((IN6==0)&&(bz6==0)){delay(k);if(IN6==0){delay(k);OUT6=!OUT6;bz6=1;}}if((bz6==1)&&(IN6==1)){delay(k);bz6=0;}
    if((IN7==0)&&(bz7==0)){delay(k);if(IN7==0){delay(k);OUT7=!OUT7;bz7=1;}}if((bz7==1)&&(IN7==1)){delay(k);bz7=0;}
    if((IN8==0)&&(bz8==0)){delay(k);if(IN8==0){delay(k);OUT8=!OUT8;bz8=1;}}if((bz8==1)&&(IN8==1)){delay(k);bz8=0;}

    if((IN9==0)&&(bz9==0)){delay(k);if(IN9==0){delay(k);OUT9=!OUT9;bz9=1;}}if((bz9==1)&&(IN9==1)){delay(k);bz9=0;}
    if((IN10==0)&&(bz10==0)){delay(k);if(IN10==0){delay(k);OUT10=!OUT10;bz10=1;}}if((bz10==1)&&(IN10==1)){delay(k);bz10=0;}
    if((IN11==0)&&(bz11==0)){delay(k);if(IN11==0){delay(k);OUT11=!OUT11;bz11=1;}}if((bz11==1)&&(IN11==1)){delay(k);bz11=0;}

    if((IN12==0)&&(bz12==0)){delay(k);if(IN12==0){delay(k);OUT12=!OUT12;bz12=1;}}if((bz12==1)&&(IN12==1)){delay(k);bz12=0;}
    if((IN13==0)&&(bz13==0)){delay(k);if(IN13==0){delay(k);OUT13=!OUT13;bz13=1;}}if((bz13==1)&&(IN13==1)){delay(k);bz13=0;}
    if((IN14==0)&&(bz14==0)){delay(k);if(IN14==0){delay(k);OUT14=!OUT14;bz14=1;}}if((bz14==1)&&(IN14==1)){delay(k);bz14=0;}
    if((IN15==0)&&(bz15==0)){delay(k);if(IN15==0){delay(k);OUT15=!OUT15;bz15=1;}}if((bz15==1)&&(IN15==1)){delay(k);bz15=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int eeprom_address;
   P4SW|=0x20;                   //配置P4.5为IO口
   P4M0|=0x10;                   //配置P4.4为IO口
   P4M1|=0x10;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    eeprom_address = 0x01;  //将测试起始地址送eeprom_address
//    sj1 = Byte_Read(1);    //读EEPROM的值,存到read_eeprom
//        sj2 = Byte_Read(2);    //读EEPROM的值,存到read_eeprom
//        sj3 = Byte_Read(3);    //读EEPROM的值,存到read_eeprom
//        P0=sj1;
//        P2=sj2;
//        P4=sj3;
while(1)
{
chuankou();         //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

if ( RI )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 = 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RI=0; //RI 清零。
}
KEY(); //调用按键函数
if(write==1) //判断计时器是否计时一秒
{
write=0; //清零
                   sj1=P0;
                sj2=P2;
                sj3=P4;
            Sector_Erase(1);           //擦除整个扇区
        Byte_Program(1, sj1);//将 数据 写入 EEPROM
                //Sector_Erase(2);           //擦除整个扇区
        Byte_Program(2, sj2);//将 数据 写入 EEPROM
            //Sector_Erase(3);           //擦除整个扇区
        Byte_Program(3, sj3);//将 数据 写入 EEPROM

}

}
}

/********************************************************************
                          串口中断函数
*********************************************************************/
void commIntProc() interrupt 4
{
        if(TI)
                TI = 0;
        if(RI)
         {
          RI = 0;
          dat = SBUF;
         }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
/********************************************************************
                         串口二(485) 发送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1 )
         {
                S2CON &= ~0x01;
                   dat= S2BUF;
         }
        if( S2CON & 0x02 )
        {
          S2CON&=0xfd;
        }
}
/********************************************************************
                            结束主函数
*********************************************************************/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返回:A = 读出字节
uchar Byte_Read(uint add)
{
    IAP_DATA = 0x00;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                 //IAP/ISP/EEPROM 字节读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return (IAP_DATA);
}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 A=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void Byte_Program(uint add, uchar ch)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                 //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 = ch;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擦除扇区, 入口:DPTR = 扇区地址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3;                 //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void IAP_Disable()
{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IAP_CONTR = 0;      //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命令寄存器,使命令寄存器无命令,此句可不用
    IAP_TRIG  = 0;      //清命令触发寄存器,使命令触发寄存器无触发,此句可不用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
                              结束
*********************************************************************/

楼主:
多谢老大指正帖子。下次我发帖也按照如上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