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的额定电压能不能小于被滤波的电压

楼主(2020-11-06):
最近在做一款升压电路,从3.7V升压到12V,升压结束后需要对电压进行滤波,毕竟升压芯片有反馈调节的。然后我发现我买的滤波电容额定电压全都6V的(便宜嘛)。想请教一下给位这个影响大吗?

网友A:
耐压不足,电容会爆,还是乖乖换更高耐压的吧

网友B:
电容爆炸还是挺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不足,电容会爆,还是乖乖换更高耐压的吧

没遇到爆炸,之前烧了4 5 个升压芯片,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C:
一般用2倍耐压比较合适

网友D:
电容耐压至少要选择输出电压的1.4倍

网友E:
时间长了的话,肯定不行的

网友F:
应急的话可把两只电容串联接入电路。

网友G:
还是还换耐压高的吧

网友H:
电容器具有额定电压,这是有原因的。 请勿向电容器施加高于其额定电压的电压。

网友I:
首先你要理解过压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