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让LED灯的工作模式从按钮按下之后,就不再自动改变 求思路

楼主(2020-11-06):
让LED灯的工作模式从按钮按下之后,就不再自动改变,直到下一次按钮被按下才改变到另一模式如题

网友A:
用数字去区别模式间的转换即可。

网友B:
可以用个变量button_count来记录按钮按下的次数,if(button_count%2==1)就是led的第一种工作方式,else{...}就是第二种工作方式

网友C:
先计算按键次数,再有对应次数选择相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