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与上位机通信 为什么led1不亮?

楼主(2020-11-0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_4IN = P1^0;
sbit led1 = P1^7;
uchar a,js,pwmt,flag;
int bd;
void Init()
{
        TMOD = 0x21;
        SCON = 0x50;
        TH0 = (65536-10)/256;
        TL0 = (65536-10)%256;
        TH1 = 0xfd;
        TH0 = 0xfd;
        EA = 1;
        ES = 1;
        ET0 = 1;
        TR0 = 1;
        TR1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256;
        TL0 = (65536-10)%256;
        js ++;
        if(js == 100)
                js = 0;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 = 0;
        a = SBUF;
}

void kg()
{
  int i;
        for(i=0;i<9999;i++)
        {
                if(a=="k")
                {
                        flag = 1;
                        led1 = 0;
                }
                if(i == 9999)
                        i = 0;
        }
}

void bdz()
{
        if((a=="j")&&(flag == 1))
        {
                bd += 10;
                if(bd>100)
                        bd = 100;
        }
        if((a=="d")&&(flag == 1))
        {
                bd += 10;
                if(bd<0)
                        bd = 0;
        }
}

void pwm()
{
        while(pwmt<bd)
                _4IN = 1;
                _4IN = 0;
}

void main()
{
//        _4IN = 0;
        Init();
        while(1)
        {
                kg();
                bdz();
                pwm();
                if(a=="g")
                {
                        _4IN = 0;
                        led1 = 1;
                }
        }
}

网友A:
这是什么平台?代码看不清啊 不要发图片 直接发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平台?代码看不清啊 不要发图片 直接发代码吧

en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