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的基础使用教程

楼主(2020-11-06):
1.首先在桌面上创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在AD17点击左上角的文件中创建一个新的project,保存在刚刚创建的文件夹中。然后在AD17中建立原理图、PCB、原理图库、元器件库(共四项)。

结果是这样的:
2.既然你要画电路图,那么你首先就要创建单独的元器件。所以在元器件库里建立自己的元器件,同时添加对应的封装。

封装一般都不用自己画,可以去网站上下载,切记一定要边画元器件边添加封装,这样你在下面的步骤中会省很多事。 在最后我会附上我的C8T6的整个工程。

下面我列举一下常用到的命令:

①.在察看中有一个“桌面布局”——defult,如果桌面栏出现异常,用这个恢复,非常使用。

②.在察看中——栅格——设置跳转栅格(5个格点)。这个意思是在原理图中一个大正方形是10个栅格,5个就是可以移动一半。(可以分别设为10和5试一试就懂了)。

③.放置线的时候注意有矛头的那边朝外。注意有矛头的那边朝外,因为它要走线。

下面是画元器件的简称:

(1)端子(实物中可以插杜邦线的)简称:J?

(2)7805 电容:U?

(3)cap电容:C?。

(4)CRY 晶振:Y?

(5)RES 电阻: R?

(6)C8T6:U?
第二部分绘制原理图

同样也是介绍一些常用的命令

    shift键功能:拖动元器件的同时按住shift键可以对元器件进行复制。

X键功能:拖动元器件时按x可以改变元器件的方向(比如20引脚的端子是朝左的,拖动按X可以变为向右)。

M可以设置进行X/Y周移动;

A是对齐键;

Q可以切换单位;

2.自动编号命令:也就是将上面的那些元器件简称进行顺序排列

工具——Annotation——注释(也就是第一个命令)——先点击Reset all,然后更新列表,最后接受更改。
3.检查命令:首先是设置自己的工程参数(视频中有讲解),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工程——第一个命令,如果有错误,就按照提示更改。

网友A(2021-03-06):
查看下载链接在哪????

网友B:
元件序号先进行复位,再重新自动编号

网友C(2024-03-06):
非常需要的资料。

网友D(2025-04-10):
非常感谢谢你

网友E(2025-12-13):
正在学习中,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