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数控电源 求思路

楼主(2020-11-06):
DC转AC,将输入直流电压Ui=30V,转换为10-15V交流电压输出,频率50Hz。并将输出电压采用数码管显示。再仿真的思路怎么理?

网友A:
找个直流转交流的逆变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B:
直流逆变器

网友C:
可以去看一下人家的模拟太阳能逆的电子竞赛题目。大概是用4个MOS搭H桥加滤波电感,用SPWM波驱动,转换成50Hz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