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单片机+LCD1602显示长度未知的多个字符呢?

楼主:
在一个文件里调用另一个已经写好的LCD1602程序
这是我的单片机源程序:main.c程序: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stdlib.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LCD.h"
uchar X[2]={0x5A,0x40};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delay(10);
        while(1)
        {
        lcd1602_show(0x80,x[2]);
        }
}

LCD.c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ODATA  P0
sbit E=P2^2;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1;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char code table[]="1234";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wcmd(uchar del)//写命令函数
{
  RS=0;//命令选择端

        RW=0;//写命令

        IODATA=del;  //把命令字写入

         delay(10);
        E=1;//使能

        E=0;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RS=1;//数据选择端
        RW=0;//写命令
        IODATA=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写入
        delay(10);
        E=1;
        E=0;
}

void lcd1602_init()//LCD初始化
{
wcmd(0x38);
wcmd(0x0C);
wcmd(0x06);
wcmd(0x01);
}

/*void main()
{
uchar m=0;
lcd1602_init();
        delay(1000);
wcmd(0x80);
        delay(1000);
        for(m=0;m<4;m++)
        {
lcd1602_writedata(table[m]);
                delay(1000);
        }
        while(1);
} */

void lcd1602_show(uchar a,uchar code sign[])
{
        uchar m=0;
        lcd1602_init();
        delay(1000);
        wcmd(a);  //显示的位置
        delay(1000);
        for(m=0;m<4;m++)
        {
        lcd1602_writedata(sign[m]);
  }
}

LCD.h程序:
#ifndef _lcd_H
#define _lcd_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ms);
void wcmd(uchar del);
void lcd1602_init();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1602_show(uchar a,uchar code sign[]);

#endif

运行后出现以下错误:
LCD.h(9): warning C258: 'sign': mspace on parameter ignored

lcd.c(70): warning C258: 'sign': mspace on parameter ignored

求各位指点,如何改正呢?如何让LCD显示多个十六进制的数呢?

网友A(2020-11-08):
要多显只能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