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调试的STM32控制舵机程序180度 源程序

楼主(2020-11-06):
这是180度舵机的调试,里面只要改参数就可以直接用,记得调好初始位置,那就可以通过PWM占空比任意改。
TIM1_PWM_Init(1439,999);     //(arr+1)(psc+1)/Tclk=200*7200/72M=20

TIM_SetCompare1(TIM1,110); //输出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1_PWM_Init(1439,999);//重装载值arr=199,预分频值psc=7199,溢出时间为(arr+1)(psc+1)/Tclk=200*7200/72M=20ms

        TIM_SetCompare1(TIM1,11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中110 左180  右40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