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洞大开一下,单片机可以给自己编程吗?

楼主(2020-11-06):
单片机可以给自己编程吗?或者一个单片机系统是否可以给另一个单片机的ROM固化数据。

网友A:
什么叫做给自己编程?是指下载程序吗?你现在还能看到几个不需要电脑仅靠单片机的编程器?源文件又从何处来?如果你连仅用单片机的编程器都找不出来,又谈何给自己编程?
单片机的ROM你指的是什么?好像现在的单片机没有用ROM了吧?

网友B:
如果没有条件限制 当然可以了

网友C:
我认为不可能这样做。或至少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D:
是A芯片给B芯片下载吗

网友E:
连接大脑?

网友F:
倒是有那么一种(脱机)程序复制器,楼主说的自编程只是早期出现过,是专门针对特定人员整的

网友G:
可以是可以,不过应该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就像工业机器人可以制造机器人一样理解。

网友H:
可以的,可以搜搜bootlaoder相关的内容。挺简单的。

网友I:
试试IAP单片机

网友J:
人工智能可以

网友K:
可以,我们已经试过,有多个方案。方案1:ISP。方案二:IAP。我用的比较多的是IAP.

网友L:
有个东西叫脱机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