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单片机继电器电路中的led不会点亮?

楼主:
是继电器闭合电压达不到吗

网友A(2020-11-06):
已解决。继电器选错了,应选择5V驱动。

网友B:
R2这么小不会炸嘛!我们搞开发一般330K左右

网友C:
人家的LED是大功率的吧

网友D:
220V高压需要哪些类型的保护?

网友E:
继电器的选型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人家的LED是大功率的吧

如果是成品LED灯,就不需要那个电阻也不是这样的画法,直接一个灯泡不行吗?还有,R1不觉得也小吗?

网友G:
难道最关键不是继电器没续流电阻吗

网友H:
这个LED灯有点猛[em01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难道最关键不是继电器没续流电阻吗

是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