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帮分析下这个单片机电路怎么计算按键的值?

楼主:
原理图大概是这样,5个I/O口A,B,C,D,内部输入只有上拉,该怎么设计求解按键取值,感谢

网友A(2020-11-06):
利用分时复用原理。当控制LED显示时,D为高阻模式,ABCE全为推挽模式。AB之间电压决定LED1~2点亮,CE之间电压决定LED3~4点亮。当扫描按键时ABCE全为弱上拉高电平,D为低电平。按键按下其对应端口呈低电平,其它端口虽然高电平,但弱上拉的阻值很大,不足已点亮LED,且LED正向压降较大,也不至于被拉到低电平。

网友B:
DE分别为高低电平时分别对应256个值之一,电路图似乎少了根连线和电阻。

网友B:
若按原电路初DE外还有AD和BD也可不过AD和BD时注意有些按键是不能按的。

网友C:
电路图确认是没错的,C段的按键最好检,主要是A,B段的,之前用的是D段输出,A,B分别开一组上拉,一组下拉检按键,现在换了芯片,端口没有了下拉,想想有什么办法,检按键同时灯不会出现暗亮和误亮

网友D:
搞的这么花里胡哨的,有什么用?

网友C:
客户认证过的,怪我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利用分时复用原理。当控制LED显示时,D为高阻模式,ABCE全为推挽模式。AB之间电压决定LED1~2点亮,CE之间电 ...

试了下,可以用,应该哪里有写错了按了几次按键跑飞,明天再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