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101是个什么电路?3842芯片电动车充电器上的

楼主(2020-11-06):
无法查到这个电路!请高人指点。3842芯片电动车充电器上的。

网友A:
可能用到不同家生产的同一型号芯号,只是命名序号不同而已。查看外围电路都能找到相似型号的芯片

网友B(2022-02-10):
我怀疑是小型的已固化程序的单片机。我求助的问题中,这芯片却是没有型号的。http://www.51hei.com/bbs/dpj-217127-1.html

网友C:
KY101集成电路的引脚功能及数据介绍
百度看看这个连接是不是对你有一些参考

网友D:
这种芯片主要是充电指示的作用  具体参数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