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10仿真stm32控制舵机程序(pwm舵机)

楼主(2020-11-06):
       本贴使用Proteus8.10,如低版本打不开可自行根据原理图绘制(很简单)

单片机型号为:stm32f103系列

运行稳定,舵机角度自行更改程序中的pwm输出函数值即可。
   案例中只做了一个,按键按下舵机转动,实际测试过timer2-4的通道0-3,共12路pwm。
       如有问题,评论区留言,看到回~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define LED0 PCout(2)
#define KEY0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5)                                                 //读取按键0
#define KEY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5)                                               //读取按键1
#define WK_UP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PORTA,PORTC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关闭jtag使能SWD,可以用SWD模式调试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C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PA.8 输出高
}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LED_Init();
        KEY_Init();
        TIM1_PWM_Init(1999,72);
        TIM_SetCompare1(TIM1,1899);
        while(1)
        {
                if(WK_UP==1)
                {
                        LED0=0;
                        TIM_SetCompare1(TIM1,1899);
                }
                else
                {
                        LED0=1;
                        TIM_SetCompare1(TIM1,699);
                }
        }
}

本贴为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时间:2020/11/
祝好!

网友A(2021-05-07):
想问一下 如果弄4个舵机的话 程序要怎么改

网友B:
最近正在研究舵机,正好可以好好分析了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果拖动4个电机,然后发现功率不够该怎么办?

网友D(2021-11-28):
感谢楼主的分享,下来研究下

网友E(2022-05-08):
为啥我就改了PWM频率,他就生成不了.hex文件了,显示有一个fatal error

网友F:
楼主你好 为啥我按照你的方法配置 配置的PWM  PA8 电平只是在跳动 舵机却没有反应 ,代码也一样 用的正点原子的模板

网友F:
为啥我按照楼主的配置 PA8  只是电平再跳 ,而舵机没有反应,模板用的正点原子的

网友G(2023-03-06):
试一下能不能用,自己配置的总有问题

网友H(2023-05-21):
只能转动一下,813版本,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