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地方该怎么画PCB呢?最短直线过去吗

楼主:
如图,是最短直线过去吗...新人第一次画,但是好像这样子就有锐角了?..... 怎么办啊 求问大神

图2 : 我改成这样了 大家看看行吗

屏幕截图 2020-11-06

屏幕截图 2020-11-07

网友A(2020-11-07):
这样子编排把问题复杂化了,两边 U12 U13 直连即可其它再编排过呗

网友B:
底层先走右边的孔,左边的直接连过来不就得了你走的线估计太小了,最好是0.5mm以上

网友C:
直接直线过去吧

网友D:
手动重新布线PCB走线以实现最佳布局

网友E:
你是手动布线吧?改成自动布线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底层先走右边的孔,左边的直接连过来不就得了你走的线估计太小了,最好是0.5mm以上

我用的是10mil的线 ,一般信号线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G:
不是高精度的数字电路的话,锐角影响不大。怕影响的话的就直接焊盘到焊盘,差不了几公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