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级点阵贪吃蛇程序 MAX7219点阵屏显示 数码管计分

楼主(2020-11-07):
无聊写了个贪吃蛇程序,用了stc89c52作为MCU,MAX7219点阵屏用于显示,TM1637数码管模块用于记分。
虽然说游戏只有8*8的显示;但是极其好玩。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max7219.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M1637.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16 POINT;

void Tanchishe_Init();
void Write_She();
void Move_She();
bit Game_Over();
u8 Key();
void Create_Food();
bit Eat_food();
u8 start();
u8 Last_X;
u8 Last_Y;
u8 S_Config;
struct Snake
{
                u8 direct;//方向  0上  1下   2左   3右
                u8 x_Snake[30];  //0为蛇头
                u8 y_Snake[30];  //0为蛇尾
                u8 lenth;//长度
                u8 Food_X;//食物X
                u8 Food_Y;//食物Y
}snake;
void main()
{
//        u8 jx;
        P2=0xff;

        Init_MAX7219();
        TM1637_display(POINT%10000/1000,POINT%1000/100,POINT%100/10,POINT%10,0);
        while(1)
        {
                put();
                Tanchishe_Init();
                S_Config=start();
                POINT=0;
                CLR();
                Write_She();
                Write_All();
                Delay_xms(500);

        while(!Game_Over())
        {
                u8 HYM;
                u8 p=S_Config;
                Move_She();
                if(Eat_food())
                {
                        Create_Food();
                        POINT++;
                }
                TM1637_display(POINT%10000/1000,POINT%1000/100,POINT%100/10,POINT%10,0);
                CLR();
                Write_She();
                Write_All();
                while(p--)
                {
                        HYM=Key();
                        if(HYM!=4)
                        {
                                snake.direct=HYM;
                        }
                        Delay_xms(2);
                }
        }
        //for(jx=1;jx<9;jx++)
        //{
        //        Write_Max7219(jx,0xff);
        //}
        }

        //while(1);
}

u8 Key()
{
        u8 h;
        switch(P2&0xf0)
        {
                case 0x70:
                if(snake.direct!=1)
                {h=0;}
                else
                {h=4;}
                break;
                case 0xb0:
                if(snake.direct!=0)
                {h=1;}
                else
                {h=4;}
                break;
                case 0xd0:if(snake.direct!=3){h=2;}else{h=4;}break;
                case 0xe0:if(snake.direct!=2){h=3;}else{h=4;}break;
                default:h=4;break;
        }
        return h;
}

void Tanchishe_Init()
{
        snake.direct=3;
        snake.x_Snake[0]=4;
        snake.y_Snake[0]=2;
        snake.x_Snake[1]=4;
        snake.y_Snake[1]=3;
        snake.x_Snake[2]=4;
        snake.y_Snake[2]=4;
        snake.lenth=3;
}

void Write_She()
{
        int i;
        for(i=0;i<snake.lenth;i++)
        {
                Write_A_Dot(snake.x_Snake[i],snake.y_Snake[i]);
        }
        Write_A_Dot(snake.Food_X,snake.Food_Y);
}

void Move_She()
{
        u8 i=snake.lenth-1;
        Last_X=snake.x_Snake[i];
        Last_Y=snake.y_Snake[i];
        switch(snake.direct)
        {
                case 0:
                while(i>0)
                {
                        snake.x_Snake[i]=snake.x_Snake[i-1];
                        snake.y_Snake[i]=snake.y_Snake[i-1];
                        i--;
                }
                snake.y_Snake[0]++;
                snake.y_Snake[0]%=8;
                break;
                case 1:
                while(i>0)
                {
                        snake.x_Snake[i]=snake.x_Snake[i-1];
                        snake.y_Snake[i]=snake.y_Snake[i-1];
                        i--;
                }
                snake.y_Snake[0]--;
                snake.y_Snake[0]%=8;
                break;
                case 2:
                while(i>0)
                {
                        snake.x_Snake[i]=snake.x_Snake[i-1];
                        snake.y_Snake[i]=snake.y_Snake[i-1];
                        i--;
                }
                snake.x_Snake[0]--;
                snake.x_Snake[0]%=8;
                break;
                case 3:
                while(i>0)
                {
                        snake.x_Snake[i]=snake.x_Snake[i-1];
                        snake.y_Snake[i]=snake.y_Snake[i-1];
                        i--;
                }
                snake.x_Snake[0]++;
                snake.x_Snake[0]%=8;
                break;
        }
}

void Create_Food()
{
        u16 x,y;
        u8 j;
        bit flag=0;
        x=rand()/4096;
        y=rand()/4096;
        for(j=0;j<snake.lenth;j++)
        {
                if(snake.x_Snake[j]==x&&snake.y_Snake[j]==y)
                {
                        flag=1;
                        break;
                }
        }
        if(flag)
        {
                Create_Food();
        }
        else
        {
                snake.Food_X=x;
                snake.Food_Y=y;
        }
}

bit Eat_food()
{
        if(snake.Food_X==snake.x_Snake[0]&&snake.Food_Y==snake.y_Snake[0])
        {
                snake.x_Snake[snake.lenth]=Last_X;
                snake.y_Snake[snake.lenth]=Last_Y;
                snake.lenth++;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bit Game_Over()
{
        u8 j;
        for(j=1;j<snake.lenth;j++)
……………………

网友A(2021-12-06):
请问有PCB和protues吗?

网友B:
请问贪吃蛇有protues和接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