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电机调速程序,如何让分的速度等级更多一些?

楼主(2020-11-07):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num=0,gao=1,di=5;
sbit dianji = P1^7;

void delay(int z)
{
        int i,j;
        for(i=z;i>0;i--)
        for(j=114;j>0;j--);
}

void 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TH0 = 0xfd;
        SCON = 0x5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 = 0;
        a = SBUF;
}

void key()
{
        if(a == 0x31)
        {
                num++;
                if(num == 4)
                        num = 3;
        //        while(a == 0x31);
        }
        if(a == 0x32)
        {
                if(num != 0)
                        num--;
                else
                        num = 0;
  //        while(a == 0x32);
        }
}

void dispose()
{
        switch(num)
        {
                case 0: gao = 1;di = 3;break;
                case 1: gao = 2;di = 2;break;
                case 2: gao = 3;di = 1;break;
                case 3: gao = 4;di = 4;break;
        }
}

void qudong()
{
        uchar i;
  if(di != 0)
  {
                for(i=0;i<di;i++)
                {
                        dianji = 0;
                        delay(20);
                }
        }
        for(i=0;i<gao;i++)
                {
                        dianji = 1;
                        delay(20);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anji = 0;
                key();
                dispose();
                qudong();
        }
}

网友A:
这是延时模拟的pwm,想高精度pwm就用定时器产生吧

网友B:
在你的代码里面我看到了拼音 几年前学代码编程的时候 教我的老师一直强调不能用拼音 那样不标准什么的 最后因为英语差 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延时模拟的pwm,想高精度pwm就用定时器产生吧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代码里面我看到了拼音 几年前学代码编程的时候 教我的老师一直强调不能用拼音 那样不标准什么的 最后 ...

好吧,知道了。

网友C:
不承认是拼音,这就是个代表寄存器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承认是拼音,这就是个代表寄存器的符号

嗯嗯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