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蓝桥杯单片机第二场题目及代码(省一等奖)

楼主(2020-11-07):
main.c程序如下(内含注释,源代码在附件,请自行下载):
#include "user.h"

bit dac_flag = 0;//
bit set_mode = 0, set_index = 1, set_error = 0;
bit temp_flag = 0;
bit set_in = 0;
bit key_flag = 0;

uchar state = 0;
uchar dsp[8]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uchar temp_max, temp_min;
uchar t_max = 30, t_min = 20;
uchar temperature = 0;

extern uchar Cont, Trg;

void task1(void);
void Show_Temperature(void);
void task2(void);
void Show_ParamSet(void);

void main(void) {
    rd_temperature();// 系统初始化前读取一次温度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switch(state) {
            case 0 : task1(); break;// 数据显示模式
            case 1 : task2(); break;// 参数设置模式
        }
        Show_SMG(dsp);
    }
}

void task1(void) {
    if(!set_mode) {// 非设置模式
        if(temp_flag) {
            temp_flag = 0;
            temperature = rd_temperature();
        }
        Show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if(dac_flag) {// 判断温度范围,进行相应的DA转换
        dac_flag = 0;
        if(temperature > t_max) {
            IIC_Write_DAC(0x40, 209);
        } else if(temperature >= t_min && temperature <= t_max) {
            IIC_Write_DAC(0x40, 157);
        } else if(temperature < t_min) {
            IIC_Write_DAC(0x40, 106);
        }
    }
    if(key_flag) {
        key_flag = 0;
        Read_Keyboard();
        // 按下参数设置按钮之后,将正常的范围值赋值到临时变量中
        // 设置错误时将临时变量中的值重新赋值给正常的范围值
        if(Trg & Key_S4) {
            if(!set_in) {
                set_in = 1;
                temp_min = t_min;
                temp_max = t_max;
            }
            set_mode = ~set_mode;
            state = 1;// 切换到参数设置模式
        }
    }
}

void task2(void) {
    if(set_mode) {// 显示参数设置界面
        Show_ParamSet();
    }
    if(set_in) {// 将标志位清零
        set_in = 0;
    }
    if(key_flag) {
        key_flag = 0;
        Read_Keyboard();
        // 按下切换模式按钮时,判断参数设置是否符合规范
        // 不符合则将原来的范围值重新赋值,并将设置错误标志位置1
        if(Trg & Key_S4) {
            if(!(t_max >= t_min)) {
                t_max = temp_max;
                t_min = temp_min;
                set_error = 1;
            } else {
                set_error = 0;
            }
            set_mode = ~set_mode;
            state = 0;
            set_index = 1;
        }
        if(Trg & Key_S5) {
            set_index = ~set_index;
        }
        if(Trg & Key_S6) {
            if(!set_index) {// 设置上限值
                t_max +=1;
                if(t_max >= 100) {
                    t_max = 0;
                }
            } else {// 设置下限值
                t_min +=1;
                if(t_min >= 100) {
                    t_min = 0;
                }
            }
        }
        if(Trg & Key_S7) {
            if(!set_index) {// 设置上限值
                t_max -=1;
                if(t_max == 255) {
                    t_max = 99;
                }
            } else {// 设置下限值
                t_min -=1;
                if(t_min == 255) {
                    t_min = 99;
                }
            }
        }
    }
}

// 数据显示界面
void Show_Temperature(void) {
    dsp[0] = 11;
    dsp[1] = dsp[2] = dsp[3] = dsp[4] = dsp[5] = 10;
    dsp[6] = (temperature >= 10) ? (temperature / 10 % 10) : 10;
    dsp[7] = temperature % 10;
}

// 参数设置界面
void Show_ParamSet(void) {
    dsp[0] = 12;
    dsp[1] = dsp[2] = dsp[5] = 10;
    dsp[3] = (t_max >= 10) ? (t_max / 10 % 10) : 10;
    dsp[4] = t_max % 10;
    dsp[6] = (t_min >= 10) ? (t_min / 10 % 10) : 10;
    dsp[7] = t_min % 10;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key_cnt, temp_cnt, adc_cnt;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Display_ON();
    if(set_error && (temperature > t_max)) {// 如果参数设置错误,且温度大于最大值(左边),01101111  //0xf6
        Switch_HC138(2, 0xf6);
    } else if(!set_error && (temperature > t_max)) {// 如果参数设置正确,且温度大于最大值(左边),01111111  //0xfe
        Switch_HC138(2, 0xfe);
    } else if(set_error && (temperature <= t_max && temperature >= t_min)){// 如果参数设置错误,且温度在最大值和最小值的范围之间,10101111  //0xf5
        Switch_HC138(2, 0xf5);
    } else if(!set_error && (temperature <= t_max && temperature >= t_min)){// 如果参数设置正确,且温度在最大值和最小值的范围之间,10111111  //0xfd
        Switch_HC138(2, 0xfd);
    } else if(set_error && (temperature < t_min)) {// 如果参数设置错误,且温度小于最小值(右边),11001111  //0xf3
        Switch_HC138(2, 0xf3);
    } else if(!set_error && (temperature < t_min)) {// 如果参数设置正确,且温度小于最小值(左边),11011111  //0xf
        Switch_HC138(2, 0xfb);
    }
    if(++key_cnt >= 30) {// 独立按键消抖
        key_cnt = 0;
        key_flag = 1;
    }
    if(++temp_cnt >= 250) {// 250ms检测一次温度
        temp_cnt = 0;
        temp_flag = 1;
    }
    if(++adc_cnt >= 250) {// 300ms进行一次dac转换
        adc_cnt = 0;
        dac_flag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