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一程序不同单片机效果不一样的疑惑

楼主(2020-11-07):
不知道有没有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同样的程序,STC89C52RC就好使,换了一块STC12C5A60S2他就不好使了。怪哉怪哉。
问题的具体描述,用12864显示大数字时钟的时候,静态显示没有问题,动态显示的时候,我嫌弃STC89C52RC速度比较慢,换了STC12C5A60S2这块芯片,
按道理来说这块芯片和前者一样啊,难道是有什么我忽略了么?
刷图也不需要把时分秒都刷新,只有在数字变化的时候才刷新啊,思路没有问题。
离谱的是同一个程序,测试的时候,STC12C5A60S2连正常的显示中文、数字都不好使,但是STC89C52RC好使的。
我可以理解为新买的单片机烧坏了?还是有什么需要配置的我没配置。
期待大佬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STC12你用的是1T模式还是12T模式?

网友B:
运行时间不一致

网友C:
STC89C52RC与STC12C5A60S2不能直接通用,影响较大的是对时序要求较高的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2你用的是1T模式还是12T模式?

1T和12T有什么具体的区别?怎么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1T和12T有什么具体的区别?怎么配置?

1T比12T快12倍,烧录软件点勾选就行

网友D:
单片机频率相同吗

网友E:
频率不一样,STC12C5A60S2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