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PC单片机的电磁循迹小车代码

楼主(2020-11-07):
之前校赛做的题目。
主控单片机为LPC546,程序实现功能为室内电磁循迹具体代码注释的很详细,一看就能明白,实际循迹效果还不错,有十字,坡道,环岛等处理方式。
分享给大家,有问题可以留言。
小车如下:
//* @changed by ZZH ZHY DZH
/*
接口定义:

摄像头             单片机接口
D0-D7数据口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SDA                A9   F5
SCL                A8
场信号             A0
像素信号           A1

运放
通道1              A10
通道2              A15
通道3              A16
通道4              A31
通道5              B0
通道6              A23

IIC
SDA                A13 F1
SCL                A14

电机PWM
PWM1               A18   T1
PWM2               A20
PWM3               B4   T2
PWM4               B5

编码器
LSB1               A2   T0
DIR                A3
LSB2               A4  T3
DIR                A5

舵机
PWM                A6 T4

OLED/TFT
SCK                B19
MOSI               B21
MISO               B20      液晶没有这个引脚  但是SPI会占用这个引脚
CS                 B9 F4

DC                 B10
RES                B8
BL                 B7

UART
RX                 A24
TX                 A25

按键
B1 B2 B3 B23任意交换

拨码开关
B17  B22任意交换

NRF
B15 B14 A29 A22 A21 A17        任意交换

*/

//打开新的工程或者工程移动了位置务必执行以下操作
//第一步 关闭上面所有打开的文件
//第二步 project  clean  等待下方进度条走完

#include "headfile.h"
#include "LPC546XX_adc.h"
#include "LYG_motor.h"
#include "LYG_direction.h"
#include "LYG_mspeed.h"
#include "LYG_keyboard.h"
#include "LYG_mohu.h"
#include "SEEKFREE_ICM20602.h"
#include "LPC546XX_spi.h"
#include "LPC546XX_mrt.h"
#include "LYG_chaoshengbo.h"

#define TRIG_PIN1 B6                //定义超声波触发引脚端口
#define ECHO_PIN1 B4                //定义超声波触发引脚端口

uint16 speed0,speed1,speed2,speed3,speed4,speed5;                          //直道  弯道  坡道  路障
uint16 read_ZHI[6];       //eeprom储存的最大电感值
extern float  AD_MAX_Data1[6];
uint16   duoji_zz;
uint32 speeds;
extern int16 Turn_PID ;
extern int16 Offset;
uint16 huandao[8];
extern int16 D_error ;
extern uint16 ad_03_he;
extern uint16 time;
extern int16 speedl,AD_SS0[3],AD_SS1[3],AD_SS2[3],AD_SS3[3],AD_SS4[3],AD_SS5[3];
extern uint8 flag_dawan;
extern uint32 distance1;
extern int16 Turn_PID ;
uint16 shizi1[2];
uint16 zhijiao1[2];
uint16 benzenedao[2];

extern uint8 con,fangxiangshu;
uint8 xuanze,xuanze1;

int main(void)
{
    get_clk();
    oled_init();
    eeprom_init();
    motor_init();
    duoji_init();
    mspeed_init();
    //chaoshengbo_init();
    //uart_init(USART_0,115200,UART0_TX_A25,UART0_RX_A24);  //蓝牙
    //icm20602_init_spi();                                   //陀螺仪
    //spi_init(SPI_NUM,SPI_CS_PIN,SPI_SCK_PIN,SPI_MOSI_PIN,SPI_MISO_PIN,3,10*1000*1000);
    //gpio_init(A8,GPI,1,NOPULL);

   // gpio_init(TRIG_PIN1,GPO,0,NOPULL);//超声波

    adc_init(ADC1);
    adc_init(ADC2);
    adc_init(ADC3);
    adc_init(ADC4);
    adc_init(ADC5);
    adc_init(ADC6);
    huandao[0]=EEPROM_READ_WORD(11);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huandao[1]=EEPROM_READ_WORD(12);
    huandao[2]=EEPROM_READ_WORD(13);
    huandao[3]=EEPROM_READ_WORD(14);
    huandao[4]=EEPROM_READ_WORD(15);
    huandao[5]=EEPROM_READ_WORD(16);
    huandao[6]=EEPROM_READ_WORD(20);
    huandao[7]=EEPROM_READ_WORD(21);
    benzenedao[0]=EEPROM_READ_WORD(25);
    benzenedao[1]=EEPROM_READ_WORD(26);
    shizi1[0]=EEPROM_READ_WORD(10);
    shizi1[1]=EEPROM_READ_WORD(22);
    zhijiao1[0]=EEPROM_READ_WORD(23);
    zhijiao1[1]=EEPROM_READ_WORD(24);
    fangxiangshu=EEPROM_READ_WORD(30);
    //duoji_zz=EEPROM_READ_WORD(9);
    duoji_zz=779;
    speed0=EEPROM_READ_WORD(5);
    speed1=EEPROM_READ_WORD(6);
    speed2=EEPROM_READ_WORD(7);
    speed3=EEPROM_READ_WORD(8);
    speed4=EEPROM_READ_WORD(27);
    speed5=EEPROM_READ_WORD(28);
    read_ZHI[0]=EEPROM_READ_WORD(1);
    read_ZHI[1]=EEPROM_READ_WORD(2);
    read_ZHI[2]=EEPROM_READ_WORD(3);
    read_ZHI[3]=EEPROM_READ_WORD(4);
    read_ZHI[4]=EEPROM_READ_WORD(17);
    read_ZHI[5]=EEPROM_READ_WORD(18);
    con=EEPROM_READ_WORD(29);
    xuanze=EEPROM_READ_WORD(19);
    xuanze1=EEPROM_READ_WORD(31);

    AD_MAX_Data1[0] = (read_ZHI[0]/10)/10.0;
    AD_MAX_Data1[1] = (read_ZHI[1]/10)/10.0;
    AD_MAX_Data1[2] = (read_ZHI[2]/10)/10.0;
    AD_MAX_Data1[3] = (read_ZHI[3]/10)/10.0;
    AD_MAX_Data1[4] = (read_ZHI[4]/10)/10.0;
    AD_MAX_Data1[5] = (read_ZHI[5]/10)/10.0;

    systick_delay_ms(500);   //防止上电标志置位

    //pint_init(PINT_CH0,ECHO_PIN1,FALLING); //超声波
    //set_irq_priority(PIN_INT0_IRQn,0);//设置优先级 越低优先级越高
    //enable_irq(PIN_INT0_IRQn);//开中断 PIN_INT0_IRQn - PIN_INT7_IRQn

    pint_init(PINT_CH1,B12,RISING);//霍尔停车
    set_irq_priority(PIN_INT1_IRQn,1);
    enable_irq(PIN_INT1_IRQn);

    //pint_init(PINT_CH2,A8,RISING);//激光避障
    //set_irq_priority(PIN_INT2_IRQn,2);
    //enable_irq(PIN_INT2_IRQn);

    // pint_init(PINT_CH1,A8,FALLING); //引脚中断停车
    // pint_enable_irq(PINT_CH1);  //开启引脚中断
   // EnableInterrupts;

    pit_init_ms(5);    //周期定时器
    enable_irq(RIT_IRQn);
    //mrt_pit_init_ms(MRT_CH0,5);
   // enable_irq(MRT0_IRQn);
    EnableInterrupts;

  // mrt_start(MRT_CH1);
    while(1)
    {
     // OLED_ConfigParameter();                  //菜单  //yihuigai
     // data_conversion(AD_Norm[0],AD_Norm[3],AD_Norm[4],AD_Norm[5],virtual_scope_data);//蓝牙传输数据

        oled_p6x8str(0,1,"ADCl :");  oled_printf_int32(6*8,1,AD_Norm[0],4);
        //oled_p6x8str(0,2,"ADC2 :");  oled_printf_int32(6*8,2,AD_SS1[2],3);
        //oled_p6x8str(0,3,"ADC3 :");  oled_printf_int32(6*8,3,AD_SS2[2],3);
        oled_p6x8str(0,3,"ADCr :");  oled_printf_int32(6*8,3,AD_Norm[3],4);
        oled_p6x8str(0,5,"D :");  oled_printf_int32(6*8,5,Turn_PID,4);
         ctimer_pwm_duty(TIMER1_PWMCH0_A18,2000 );
         ctimer_pwm_duty(TIMER2_PWMCH1_B4, 2000 );

      //  oled_p6x8str(0,4,"Offset :");  oled_printf_int32(6*8,4,Offset,3);
        //oled_p6x8str(0,4,"turn :");  oled_printf_int32(6*8,4,Turn_PID,3);

      //chaoshengboZF();
    }

}

Tortoise 1.7z

楼主:
3BX1(7VTCCPV%D(JE{987[K.png 小车如图

网友A(2021-03-18):
楼主的电磁传感器是使用的什么传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