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为啥仿真可以,搭建硬件电路就成功不了

楼主(2020-11-07):
#include<reg52.h>
sbit forward = P2^0;  //正转
sbit backward = P2^7; //反转
void main()
        {
          forward = 1;
          while(1);

        }

//电阻100欧姆和22k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A:
电流太小,带不了的。再加一级三极管或MOS管驱动就行

网友B:
单片机输出电流不足以驱动稍大功率负载,需要加电流放大器

楼主:
大佬加了一个还是不行

楼主:
大佬,看看那里错了

楼主:
请问下,为啥我用三极管13001基级没有电流时,为啥三极管导通??电源是5v,1a的

楼主:
为什么只有基级接地,电动机才停,单片机端口和基级相连接,端口给低电平,电机还是转动

楼主:
大家,能帮忙找下原因吗??为啥电机在转?

楼主:
大家可以看看吗?究竟是为啥?基级没有接电流,电机为啥还会启动,我用的电源是5v,1A的

网友C:
仿真只是逻辑上行得通,但不能保证实际上行得通。单片机的灌入电流只有30毫安左右,扇出电流只有几毫安,你需要用专用驱动器或者三极管之类扩流。

楼主:
大佬,我用了三级管了,但是三级管怪的很,单片机给基级低电平时,电机还在转了起来,只有三级管的基级接地电机在停止转动。

网友D:
你有晶体管13001的电路图吗?

楼主:
查过了13001的电路图,咋了?

网友E:
把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接一个4.7K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接一个4.7K电阻就行了

大佬这是啥原理,刚才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刚才查了下13001的电路图,发现引脚接错了,可是改了过来之后还是不行

楼主:
大大们,可以看下这个网址:
bbs点elecfans点com/jishu_468304_1_1.html
我的问题和它差不多,就是不知道为啥电机不动

网友F:
可能是电流电压太小需要外接供电电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佬,看看那里错了

只有控制线,没有地线?

网友G:
看5楼的图片,只看到控制线,怎么没有看到单片机和面包板间的地线呢?

楼主:
大佬,共地了我也试了,不行

网友H:
大哥不会以为单片机能带得动小电机吧,还是通过H电路驱动吧。

网友I:
控制双向转需要全桥驱动

网友J:
喔喔,哥你这样要烧单片机的。要加大电流驱动电路。

网友K:
13001 应用在高电压小电流场合,放在这地方不妥。象这种直流电机选偏小功率的三极管温升快容易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