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ADC0804模拟转换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终于把这个模拟给做出来了,体会到了怎么去发现坑,学着去填坑,仿真文件供大家参考,谢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利用_nop_()的等待命令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wr=P3^2;
sbit adrd=P3^1;
sbit CS=P3^0;
sbit INTR=P3^3;

uchar num;
uchar code display[]={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极数码管的显示代码

uchar COM[]={0x01,0x02,0x04,0x08};
//数码管的位选代码

uchar num, num2=0,time[4]={0,0,0,0},val;
float val2;
unsigned int val3;

main()
{
//使用定时器0定时对结果扫描显示
TMOD=0x01;  //定时器的工作方式1
TH0=(65536-917)/256;        //定时定义初值
TL0=(65536-917)%256;
EA=1;         //总中断使能打开
ET0=1;        //定时器0中断
TR0=1;       //定时器0启动

CS=0; // 启动转换
while(1)
//此处循环等待时间到中断
{
adwr=1;
_nop_();
adwr=0;
_nop_();
adwr=1;

INTR=0;//intr转换完成后自动拉低

//当只有一片AD芯片时,可以将CS一直处在低位即可,连续转换

adrd=1;
_nop_();

adrd=0;
_nop_();

val=P1;
adrd=1;
val2=((val*1.0/255)*5.0);//将数字量转换为数值。
val3=val2*1000;//将转化的数值放大后,分别其对应位的值
time[0]=val3/1000;//个位
time[1]=val3%1000/100;//个分位
time[2]=val3%100/10;//十分位
time[3]=val3%10;//千分位

}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

        TH0=(65536-917)/256;        //中断后计数器重新赋值
        TL0=(65536-917)%256;

        num++;
        if (num==10)
                {num=0;

                P2=COM[num2];//取反后,位选数码管全部熄灭
//共阳极数码管时,高电平选通,低电平关闭

                P0=0xff;//数码管全部低电平,熄灭

                {
                if(num2==0)
                        {P0=display[time[num2]]&0x7F;}  //显示带小数点的个位数

                else
                        {P0=display[time[num2]];}
                         }
                num2++;
                if(num2>=4) num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