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倒计时提醒制作 附代码

楼主(2020-11-07):
学了一段时间单片机,这两天做了个实用电路,最长99分钟定时倒计时提醒器。缺陷是电路开始工作后,一分钟减一个数再无其它动作。给启动按钮加了声音,否则电路是否已经启动都看不出来。时间到有响声提醒。

上面两个按钮调节十分与分,每次加十分钟和加一分钟。
晶振下面是复位按钮,右下角是启动按钮。
下面压缩包中有Proteus仿真文件与C代码。

#include<reg52.h>  //自制最长99分钟定时倒计时提醒器 2020-11-0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gewei0=P2^6;   //允许个位显示。
sbit shiwei0=P2^7;  //允许十位显示。
sbit key1=P2^5;  //键1,每按加10分钟。
sbit key2=P2^4;  //键2,每按加1分钟。
sbit key3=P2^3;  //键3,开倒计时或暂停。
sbit beep=P2^2;
uchar k;
unsigned int s;
void delayms(uchar);
void delay(uint z);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uchar);
void init();
void xiang1();
void xiang2();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main()
{ init();     //调“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调“监测按键”。
    display(k); //调“显示”。
}}

void keyscan() //监测按键。
{ if(key2==0)
  { delayms(26);
    if(key2==0)
    { k++;
      if(k>=99) //k==99与中断那里一致。
         k=0;
      while(!key2); //抬起按键key2时,显示出k+2的结果。
    }
  }

  if(key1==0)
  { delayms(26);
    if(key1==0)
    { k=k+10;
      if(k>=99) //k==99与中断那里一致。
         k=0;
      while(!key1);
    }
  }
  if(key3==0)
  { delayms(26);
    if(key3==0)
    {   xiang1(); //启动“倒计时”提示。
      delayms(246);
      TR0=~TR0;
      while(!key3);
}}}

void delayms(uchar z) //延时。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void display(uchar k) //显示。
{ uchar shi,ge;
  shi=k/10;
  ge =k%10;

  gewei0=0;
  P0=table[ge];
  delayms(21);
  gewei0=1;

  shiwei0=0;
  P0=table[shi];
  delayms(21);
  shiwei0=1;
}

void init() //初始化。设置中断与定时器的值。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晶振12MHz,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

void xiang1() //计时开始提示音。
{
  uchar q;
  for(q=0;q<100;q++)
  {
    beep=0;
    delayms(6);
    beep=1;
    delayms(4);
  }
    delayms(64);
}

void xiang2() //计时结束提示音--嘟嘟。
{
  unsigned int m;
  uchar n;
  for(n=0;n<2;n++)
  {
    for(n=0;n<111;n++)
    {
      beep=0;
      delay(107);
      beep=1;
      delay(107);
    }

   for(m=0;m<3456;m++);
    for(n=0;n<111;n++)
    {
      beep=0;
      delay(107);
      beep=1;
      delay(107);
    }
   for(m=0;m<33333;m++);
  }
……………………

网友A:
可以把时间修改为999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时间修改为999分钟吗?

可以改,但首先得改电路部分。

网友B:
程序和电路可以再优化一下的。而且如果要做最好做成成品电路吧,这种做好后要拿来用又太乱,不用又浪费。。把电路板做小焊接好就可以了。

楼主:
提示音代码有误,修改如下:

void xiang2() //计时结束提示音--嘟嘟。
{
  unsigned int m;
  uchar n,i;
  for(i=2;i>0;i--)
  {
    for(n=123;n>0;n--)
    {
      beep=0;
      delay(88);
      beep=1;
      delay(88);
    }

   for(m=3456;m>0;m--);
    for(n=123;n>0;n--)
    {
      beep=0;
      delay(88);
      beep=1;
      delay(88);
    }
   for(m=56789;m>0;m--);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和电路可以再优化一下的。而且如果要做最好做成成品电路吧,这种做好后要拿来用又太乱,不用又浪费。。 ...

想做出个恰当漂亮的面板太难,并且飞线太多既不好看出问题时又不方便检查。

楼主:
在中断中添加了可以实现秒指示作用的代码。

void time0()interrupt 1  //0中断,中断序号1。
{ uint zxc=65432;
  TH0=0xb1; //晶振12MHz,定时20ms。
  TL0=0xe0;
  s++;
  if(m==25)  //作秒指示。
  {
    m=0;
    led=~led;}
  m++;  //uchar m; 定义为全局变量。
  if(s==3000) //3000×20ms=60000ms÷1000ms=60s(1分钟)
  { s=0;   //归零。等待下个1分钟。
    k--; } //倒计时,减1分钟。

  if(k<=0) //如果到0,发声,关闭中断。
  {
    k=0;
    xiang2();
    TR0=0;   //预定时间到,关中断0,停止。
}}

网友C(2021-07-14):
再加个到时间输出一个端口,吸合继电器或者释放继电器

网友C:
我把继电器输出端口p3^4=1写在TR0=0;后面的下一句,应该是应该是提示音全部结束,再关断继电器。可是现在是继电器关断后,后面还响两声,应该怎么改?

网友C:
要求,倒计时声音全部响完,再关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