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聊写了个简便的裸机调度器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11-08):
废话不说,直接上单片机程序。
=========================================================================================
/*
说明:精简调度器实现
作者:jizhongbiao
微信:mcu6666
*/
#ifndef CORE_H
#define CORE_H

/* 基本类型转义(与平台相关注意修改)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char)           i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short)          i16;

#define USE_LOW_POWER_MODE 0 /* 需要低功耗则打开这个宏 */

enum {
    /* 依次在此处添加任务枚举作为唯一ID */
    MAX_TASK_NUM
};

typedef enum {
    DEL_INDEX,
    DEL_ID,
    MAX_DEL_TYPE,
}DeleteType;

typedef enum {
    DEL_PARAERR,
    DEL_SUCCESS,
    DEL_FAIL,
    MAX_DEL,
} DeleteResult;

typedef enum {
    ADD_PARAERR,
    ADD_SUCCESS,
    ADD_FAIL,
    MAX_ADD,
}AddResult;

/* 任务数据结构定义 */
typedef struct {
    void (*TaskPtr)(void); /* 待运行的任务函数指针 */
    u16  actionDelay;      /* 运行延迟,以时标为单位,为0代表立即执行 */
    u16  actionPeriod;     /* 运行间隔为0代表单次运行 */
    u8   readyFlg;         /* 就绪标志 */
    u8   taskId;           /* 任务标识 非优先级 */
}TaskStruct;

void Scheduling(void);
DeleteResult TaskDelete(const u8 para, const DeleteType type);
void UpdataHandle(void);
AddResult AddTask( void (*TaskPtr)(), const u16 delay, const u16 period, const u8 id);

#endif

==========================================================================================
/*
说明:精简合作式调度器实现
作者:jizhongbiao
微信:mcu6666(项目承接)
版本:tt001.0
备注:1,需要硬件提供一个定时中断
      2,当前版本不支持抢占式调度
*/
#include "core.h"

/* 任务队列 */
volatile static TaskStruct g_task[MAX_TASK_NUM];

/* 任务删除,支持两种方式(id及index) */
DeleteResult TaskDelete(const u8 para, const DeleteType type)
{
    u8 i;
    u8 temp = para;
    DeleteResult ret;

    /* 参数不合法 */
    if ((type >= MAX_DEL_TYPE) || (para >= MAX_TASK_NUM)) {
        return DEL_PARAERR;
    }

    if (type == DEL_INDEX) {
        if(g_task[para].TaskPtr == 0) {
            return DEL_FAIL;
        }
    } else {
        for(i = 0; i < MAX_TASK_NUM, i++) {
            if (g_task[i].TaskPtr) {
                temp = i;
                break;
            }
        }
        if(i == MAX_TASK_NUM) {
            return DEL_FAIL;
        }
    }

    /* 真正的删除动作,注意不可以使用memset(id不准清0) */
    g_task[temp].actionDelay  = 0;
    g_task[temp].actionPeriod = 0;
    g_task[temp].readyFlg     = 0;
    g_task[temp].TaskPtr      = 0;

    return DEL_SUCCESS;
}

/* 任务创建 */
AddResult AddTask( void (*TaskPtr)(), const u16 delay, const u16 period, const u8 id)
{
    u8 i = 0;
    /* 判空 指向0地址会发生不可预测错误*/
    if(TaskPtr == 0) {
        return ADD_PARAERR;
    }

    while ((i < MAX_TASK_NUM) && g_task[i].TaskPtr) {
        i++;
    }
    if (i == MAX_TASK_NUM) {
        return ADD_FAIL;
    }
    /* 向表中空隙插入任务块信息 */
    if(delay == 0) {
        /* 在调度函数中会立即执行,不需要等待时标响应 */
        g_task[i].readyFlg = 1;
    } else {
        g_task[i].readyFlg = 0;
    }
    g_task[i].actionDelay  = delay;
    g_task[i].actionPeriod = period;
    g_task[i].taskId       = id;
    g_task[i].TaskPtr      = TaskPtr;
    return ADD_SUCCESS;
}

/* 定时刷新任务状态函数,本函数应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调用 */
void UpdataHandle(void)
{
    u8 i;
    for (i = 0; i < MAX_TASK_NUM; i++) {
        if(g_task[i].TaskPtr) {
            if(g_task[i].actionDelay) {
                g_task[i].actionDelay--;
            } else {
                /* 本分支为延迟时间已经为0 */
                g_task[i].readyFlg = 1;
                /* 周期性任务重新设置延迟时标 单次任务删除在调度函数中完成*/
                if(g_task[i].actionPeriod) {
                    g_task[i].actionDelay = g_task[i].actionPeriod;
                }
            }
        }
    }
}

/*调度器初始化*/
void  ScheduInit(void)
{
    u8 i;
    for(i = 0; i < MAX_TASK_NUM; i++) {
        (void)TaskDelete(i, DEL_INDEX);
    }
}

/* 调度执行函数 */
void Scheduling(void)
{
    u8 index;
    for(index = 0; index < MAX_TASK_NUM; index++) {
        if (g_task[index].readyFlg) {
            (g_task[index].TaskPtr)(); /* 执行已就绪的任务 */
            g_task[index].readyFlg = 0;
            /* 如果单次运行则删除该任务 */
            if(g_task[index].actionPeriod == 0) {
                TaskDelte(index);
            }
        }
    }
#if (USE_LOW_POWER_MODE == 1)
    McuEnterStandby(); /* 需要根据不同芯片及硬件适配低功耗函数 */
#endif
}

网友A:
感谢您分享您的代码。 应该会很有帮助!

网友B:
好东东啊,能应用在哪些地方呢?

楼主:
核心还是时间触发,不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场合。因为不支持抢占式调度,就我的经验来说绝大多数单片机的应用合作式调度足够了。

网友C:
牛人呀!这是自定义多任务系统的最佳启蒙资料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