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HC-08蓝牙模块与手机连接单片机接收不了?

楼主:
如题!求大佬解答,单片机使用是stm32f103
我只是想单纯的用手机连蓝牙控制下单片机的LED灯而已

网友A(2020-11-08):
问题得一步步找,你先用usb转ttl的模块连接电脑和蓝牙模块,用厂家给的app,先试验蓝牙模块和电脑串口是否能通讯,能通讯后再连接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得一步步找,你先用usb转ttl的模块连接电脑和蓝牙模块,用厂家给的app,先试验蓝牙模块和电脑串口是否 ...

完全可以,商家也送了一个单片机,AT什么的都ok,用手机连蓝牙再发送到电脑也可以正常收发,但在自己的程序上 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C:
解决了吗?  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  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

好烦啊,还没解决,困了我2天!!

网友D(2020-12-28):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

网友E:
蓝牙模块只需要供电就可以进行连接,如果需要实现数据传输,需要配置蓝牙模块的模式和波特率等等

网友F:
蓝牙与电脑通信你不是已经掌握了吗?哪你把收到的信息,就是Rng 的值,把它发回电脑,看看收到的和你发的是不是一样的。也就是,通过回传语句的位置,可以看看程序在哪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