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单片机+三极管驱动继电器问题

楼主(2020-11-08):
为什么我这个protues仿真,三极管不动弹的、、、困扰好久想不通,求助做的是电烤箱设计

楼主:
做的是电烤箱的设计

网友A:
把限流电阻R20的值减小到500试试

网友B:
把R20直接短接

网友C:
RLY-SPCO属性12v改成5v,r20直接对地或减少。

网友D:
R16改成1K试试

网友E:
1.不是库里所有继电器都有仿真功能
2.有仿真功能的继电器也得编辑属性中合适的电源电压
3.只有低压继电器用于高压才串接电阻(不建议这样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继续向大家学习

网友F:
Q2的BE电压差0.8V多,已经达到导通,问题在RL1(就算Q2没压差,也才5V)的吸合电压和R20太大了,直接短接R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