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遥控器和无线遥控模块对码问题

楼主(2020-11-08):
请问大佬们,学习对码怎么设置一个键控制两路输出高电平,还有就是如果一个遥控器1234控制一个模块,再连接一个模块的话,怎么设置成5678控制而不是1234控制?

网友A:
可不可似得看这货有没这个功能了

网友B:
基本是搞不定的,这需要接收模块里面加单片机解码修改接收地址,才能实现5678,现成的模块已经定死了接收码,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