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电电压拉低疑惑

楼主(2020-11-08):
如图片中内容(需点击图片放大看,可正常显示):
想简单做一个不同电压的电压源,但是碰到这种电压拉低的情况,求大佬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A:
变压器次级整流然后电容滤波,影响输出电压稳定的因素有,内阻(变压器、整流管、导线、电容)、电容量、负载电阻。理想情况下,整个电路除了负载内阻为零,次级整流得到的脉动直流电对电容充电不需要时间,电容上的电压为沿正半波从零到峰值同步变化,本期间负载能量由变压器提供,过峰值开始,负载能量由变压器和电容放电共同供给,当半波电压低于电容电压开始,负载能量完全由电容供给,电压变化为电容电压对负载电阻的指数下降,如果电容电荷还没有放没,变压器的下个半波就到来的话,电容由放电又转为同步充电(内阻为零),但现实中内阻并不能忽略,甚至还很大,那么电容上的充电电压并不同步于变压器,而是变压器、整流管及到电容间的合内阻对电容的指数率充电,同时受负载影响,电容电压不会充满到半波峰值,内阻越大,负载越重(电阻越小),电容电压峰值会越低,负载越重,电容放电越快,电压跌落越低。所以通常都想办法减小电源各部分内阻(大功率变压器、低内阻整流管、低内阻电容器),尽量加大滤波电容容量(当然内阻越小,电容越大,充电电流也越大,要同时考虑保险丝容量,电容允许的最大充电电流)。

楼主:
图片在桌面上是正的,,,上传后就竖了。。。

网友B:
没有恰当的稳压电路,电源输出电压当然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何况楼主还在变压器绕组回路毫无理由的串接电阻,这更加剧电源输出电压变化幅度。就楼主现有12V抽头变压器可以按下图连接。

网友C:
变压器功率不够大,或者你使用的负载功率接近变压器功率了

网友D:
U=IR,P=U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恰当的稳压电路,电源输出电压当然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何况楼主还在变压器绕组回路毫无理由的串接电阻, ...

串接电阻是为了给LED分压用的,LED作通电警示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功率不够大,或者你使用的负载功率接近变压器功率了

变压器的总输出为10VA,单一组输出也有近5VA,在只接电阻负载的情况下,最后的电阻负载功率在1W左右,前面的LED加两个电阻总功率在3W左右。剩下大概功率1W左右。拉低电压有点明显,1V左右的拉低。

楼主:
U1=U * R1/(R1+R2) ,计算得出U1,已知R2、U,求R1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恰当的稳压电路,电源输出电压当然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何况楼主还在变压器绕组回路毫无理由的串接电阻, ...

我知道电源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而变化,因为变压器有内阻,负载也有电阻,可以视负载和负载前(虚线前)的部分为串联,然后它们的分压比值不应该和电阻比值接近吗?再换个负载,前部分的阻值我没有动,然后我通过测出分压,之后计算出来的前部分阻值应该和前一个计算大致接近才对。我是不是进入什么误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恰当的稳压电路,电源输出电压当然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何况楼主还在变压器绕组回路毫无理由的串接电阻, ...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趁现在还没到双11,我去网上买点元件试一下。

网友E:
楼主要从能量守恒方向思考,功率为一定值,当要维持功率恒定,电压和电阻的关系,一个增大,一个减小,要想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电压不变,可以减小R0的值

网友F:
通常,由于负载电流超过电源的额定功率,负载电流会过高,因此输出电压会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从能量守恒方向思考,功率为一定值,当要维持功率恒定,电压和电阻的关系,一个增大,一个减小,要想 ...

当然,功率和电压的关系,但是串联分压同样也要符合规律才是。理论上,额定电压一定的情况下,1欧姆和1000欧姆串联,分得的电压,与1欧姆和10000欧姆分得的电压是不同的,虽然不同,但分压有规律。但在这个地方我没有找到规律,也没有找到影响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常,由于负载电流超过电源的额定功率,负载电流会过高,因此输出电压会被拉低。

是会拉低,但它们不应该符合分压规律才是,是不是我忽略了什么东西。但是前部分电路没变,我只改了最后的负载。按理来说我前部分的电阻应该是定值才对。就算不是完全一样,也应该大致接近。然而我计算得出的却差了60%。有点大了。所以我才有这种疑问,

网友G:
输出功率是肯定小于输入功率的,输出电压拉低,那就是输出电流大了。试试负载接个电阻

网友H:
现在的新稳压器件很多还便宜T宝一搜一大堆,并且还有规格书,楼主可以很快就做出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新稳压器件很多还便宜T宝一搜一大堆,并且还有规格书,楼主可以很快就做出你想要的结果

您好,顺便问一下,交流220V变低压的变压器,除了定制高频变压器还有没有便宜点的玩意。普通的变压器太大、太笨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功率是肯定小于输入功率的,输出电压拉低,那就是输出电流大了。试试负载接个电阻

所以说,电压源的核心之一是足够大的功率,然后尽可能小的功率损耗?

网友I:
一个简单的全桥滤波,空载和带负载本身电压就有波动。
要测试,或者滤波后加接稳压电路,要么加大C1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简单的全桥滤波,空载和带负载本身电压就有波动。
要测试,或者滤波后加接稳压电路,要么加大C1电容容 ...

噢噢,好的,等元件到了我再做个试验感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次级整流然后电容滤波,影响输出电压稳定的因素有,内阻(变压器、整流管、导线、电容)、电容量、负 ...

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耐心解答,让我这个小白受益匪浅,谢谢您!

网友J: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变压器的设计功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变压器的设计功率小了!!

我昨晚粗略试了一下,把其它多余元件(2个LED及4个串联电阻)去掉,留下的有整流桥、电容,然后分别用10K和2K的电阻接在电容后作为负载,电压变化均比较明显。还是整流桥上的损耗应该有点高了,应该换更低压得整流管,50V左右的,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恰当的稳压电路,电源输出电压当然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何况楼主还在变压器绕组回路毫无理由的串接电阻, ...

您好,昨天我买的元件到了,不过我买的是AMS1117-ADJ可调电压版本,前面还是7812。AMS1117-ADJ的输入电压范围刚好包括了7812输出的12V。然后我接电路发现,最后的输出/ADJ引脚还需要与电阻相连,控制输出电压。这样的话电阻还是会和负载分压,接上负载,很容易拉低电压。所以在实际应用中,是不是都会尽量避免这种用法,尽可能采用完全的内部电路,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包括各种电源芯片的问世初衷。(图片在最上面主题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简单的全桥滤波,空载和带负载本身电压就有波动。
要测试,或者滤波后加接稳压电路,要么加大C1电容容 ...

您好,可能是我加的电容容量还不够大,效果不是很明显;考虑试试稳压电路看看,顺便想办法减少前部分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