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无刷电机

楼主:
      买了一个无刷电机,但是没有控制器。突然有个想法,看一看能不能用51单片机做一个控制器控制霍尔传感器的相位,从而控制无刷电机运行,只要能让无刷电机能进行正常的工作就行。
      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或者看看这种方式可行度高吗?

网友A(2020-11-08):
该电机是SHINANO无刷电机,内转子,带霍尔的三相8线。
带8 P导线,3条主线和5条霍尔线的双球轴承。
电机没有内置驱动板,需要由买方亲自为其提供驱动。

1.电机直径; 36.5毫米
2.电机长度:61mm
3.输出轴直径:5mm(有3.9mm正畸螺纹)
4.输出轴长度:35.5mm
5.引线:8P引线(3条主线和5条霍尔线)
6.重量:233克
7.额定电压:DC 105V
8,额定转速:不清楚
9,空载电流:不清晰
10,测试数据
电压:24V速度:2800RPM
电压:30V速度:3500RPM
电压:36V速度:4300RPM
电压:48V速度:5800RPM
电压:60V速度:7100RPM

你搜一下,论坛有一堆可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150198-1.html

网友B:
这个电机我也有个,驱动板要用到市电,整流后310V,单片机驱动设定一个pwm最大值,让三相的MOS输出不要超过105V太多就好,楼主加油!

网友C:
网上就有用51控制的电调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该电机是SHINANO无刷电机,内转子,带霍尔的三相8线。
带8 P导线,3条主线和5条霍尔线的双球轴承。
电机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我也有个,驱动板要用到市电,整流后310V,单片机驱动设定一个pwm最大值,让三相的MOS输出不要超过 ...

我的意思是不用驱动板驱动,只用单片机进行驱动。

网友E:
霍尔传感器用于检测电动机转子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不用驱动板驱动,只用单片机进行驱动。

我意思不就这么说了么,用单片机做个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