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单片机+三极管作为开关,为啥控制不了电机?

楼主(2020-11-08):
#include<reg51.h>
sbit led = P2^0;
sbit led1 = P2^1;
void main()
        {
                P2 = 0xf0;
                while(1);
        }

仿真图

仿真图

13001引脚图

13001引脚图

黑线接单片机

黑线接单片机

网友A:
所选的三极管不对,或者三极管的基极需加一个电阻

网友B:
不要同一个问题重复发帖了。
你的基础太差,难道不应该去补补吗?最开始还想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小马达,而加了三极管也不用基极电阻,三极管也接错,接错了也没检查三极管是否损坏吧?另外,拍一张面包板的照片,根本就看不清你具体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C:
三极管基极接一个电阻

网友D:
晶体管可能已经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要同一个问题重复发帖了。
你的基础太差,难道不应该去补补吗?最开始还想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小马达,而加 ...

顶一下,LZ还是好好学习一下电子基础吧,真的想在这行混的话。只是爱好的话,也要学习一下电子基础,要不然copy别人的电路都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顶一下,LZ还是好好学习一下电子基础吧,真的想在这行混的话。只是爱好的话,也要学习一下电子基础,要不 ...

原因很多的,首先启动电流,其次驱动电压,单片机输出电平是否稳定,三极管允许通过的电流和功率是否超标,所用的三极管(管脚)是否和图中一致,面包板接线牢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因很多的,首先启动电流,其次驱动电压,单片机输出电平是否稳定,三极管允许通过的电流和功率是否超标 ...

谢谢大佬了,我查了下参数了,三级管中电流是毫安级别的,驱动不了电动机,改了成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用继电器来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选的三极管不对,或者三极管的基极需加一个电阻

谢谢了

网友G:
楼主可以先实践学习,但一定好好把原理补齐,没有原理指导今后不会学的很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先实践学习,但一定好好把原理补齐,没有原理指导今后不会学的很精的

楼主不会搭理你的,我回了他一贴就视而不见了,基础不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