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写的新程序在单片机运行,显示的却是上一个实验的现象

楼主(2020-11-08):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也烧录进去而已

网友B:
用什么显示的写的什么程序用的什么电路通通不知道,莫名其妙的问题,让我们瞎猜啊

网友C:
可能你有不止一个单片机,先确认自己没有搞错

网友D:
有可能还是上一个HEX文件,新程序没烧录进去

网友E:
很大的可能性是程序没有烧写进去,楼主看下自己编译有没有报错,在程序报错的状态下烧录,是无法烧录进去的,所以程序还是上一个状态。

网友F:
估计是没上传成功

网友G:
可能是你烧录的还是上一个的

网友H:
你的烧录路径有问题,一个工程对应一个对象objest

网友I:
重烧一下看看,如果还是一样,请仔细检查你的代码,最好是局部程序用KeiluVision来调试一下,认证一下它的正确性。

网友J:
可能是HEX文件选择错误

网友K:
没烧录进去应该是以下几点问题:
HEX文件选择错误
报错
路径错误(一个文件对应一个工程)
没烧进去
解决方案:重建一个工程,检查一遍程序,再把程序烧录进去,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L:
确定hex文件变换了吗 生成路径改一下

网友M:
烧的是RAM target的吗,RAM target按下reset就没有了,执行的是flash里面的内容

网友N:
重新创一个工程文件试试

网友O:
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