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加湿器的那点事儿

楼主(2020-11-08):
最近不是很忙,在网上买了一个加湿器的驱动板和一个雾化器,共12元,实物如下:

先组装起来看一下雾化效果还是不错的。

本来想自己做一个,但发现芯片上的字被打磨掉了,先照着实物画原理图如下:

核心器个就是这个8PIN的芯片,1PIN是5V电压,8PIN接地,3PIN接一个轻触开关接地,用来开关控制,7PIN外面接一个510欧的电阻再串一个LED灯接5V电源,用来指示是否开,5PIN就是108K波形输出经过一个电容,再接MOS的G极,D极接3脚升压电感的第2PIN,升压电感的第1PIN接5V,然后升压电感的2PIN和3PIN输出直接接雾化器。
为了方便分析,测量了U1的5PIN波形如下:显示波形为111.8K,幅度为5.68V

但测到MOS的D极波形如下:203K,且幅度为19V,波形也变成了脉冲波,不是上面的矩形波了,我想问的是这个雾化器是200K就可以正常工作吗,他有没有对波形和频率有特殊的要求呢。或者与转换效率相关呢。

下一步准备用单片机或者SJ303专用雾化芯片来做一个试试。

网友A:
U1和L1 是什么参数和型号!!!!!!!!!!!

网友B:
感谢您分享您的制作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和L1 是什么参数和型号!!!!!!!!!!!

我买来时∪1型号被打磨了,我准备用STC单片机替代

网友A:
希望你能够尽快测试成功!!!!!!!

网友C:
老哥如果用430的单片机做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网友D:
那个电感是3脚升压电感,暂时还找不到参数

网友E:
雾化器(振子)的频率要与驱动板的输出频率一至,这样才能使效率最高。另外,雾化器振子频率都在1~2MHz之间。200KHz的频率太低了,雾化很差。

网友F:
人才啊,不过加湿器最便宜的比这个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如果用430的单片机做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430这个单片机不了解,但单片机引脚要控制在8脚以上,要不然成本很高,如果只是玩玩,那之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雾化器(振子)的频率要与驱动板的输出频率一至,这样才能使效率最高。另外,雾化器振子频率都在1~2MHz之 ...

我找了一下资料,也买了一些实物:,发现有好几种108K的,网上也有1.6M或以上的,我现在就是不了解要多高频率才能达到最佳转换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才啊,不过加湿器最便宜的比这个便宜吧

我是上班簇业余的,电路板 和器件以及雾化成本在8元以内吧

网友A(2021-01-12):
引用 楼主:
我买来时∪1型号被打磨了,我准备用STC单片机替代

你好! 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stc的ADC 检测程序?

网友G:
应该都是便宜的带PWM的OTP的芯片,如台系九齐国产矽杰微之类的。

网友H(2021-02-18):
还用单片机,卖555的早就把钱赚走了。

网友I(2021-04-08):
引用 网友E:
雾化器(振子)的频率要与驱动板的输出频率一至,这样才能使效率最高。另外,雾化器振子频率都在1~2MHz之 ...

微孔雾化器不用那么高频率哦,一般微孔的一百多KHZ

网友J(2021-06-27):
我有个30MM的加湿片,就是做不出来1.7MHZ的频率的驱动。主楼 有办法给出一个吗?

网友K(2021-08-06):
SOP-8的就是555芯片,直接能驱动了

网友L:
现在加湿器还有市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