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种遥控器怎么加上一根天线来增加遥控距离?

楼主(2020-11-08):
请问一下这种遥控器如何增加天线增加遥控距离呢?
图片中标1的原件,上边标的是:ATMLH904  24C02BN
图片中标2的原件,上边标的是:si4010c2
请问在哪个位置焊接一根拉杆式的天线可以增加遥控距离呢?谢谢您

网友A:
有难度哦。没仪器随便焊天线,可能天线谐振不匹配。距离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B:
你想干什么?这个遥控不适合远距离使用!

Si4010是第一款系统级的自动天线调谐发射器,具有专利的调谐电路可自动微调天线以达到最佳效果以及恒定的输出功耗PCB环形天线的制造公差和环境改变,将会引起发射频率的变化,从而可能导致天线的效率减低,浪费电力。Si4010的天线调谐电路不断的通过调节一片上可变电容来达到与天线的自感应匹配,形成共振,提高其效率。
   Si4010支持可编程开关键控模式(OOK)的边缘速率控制,以降低谐波散射,符合国家无线相关规定。此方案优于其他的分立器件方案,可达到+10dBm的输出功率,具备优异的频率范围及完善的链路。 Si4010低功耗的特性,大大延长了遥控器电池的寿命。

应用说明: SI4010 Calculator Spreadsheet AppNote
标准包装: 50 系列: EZRadio® 频率: 27MHz ~ 960MHz
应用: 车库门开启器,RKE,安全警报   所以,它不是给你远距离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