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数码管滚动显示学号,请各位大佬来看看我的单片机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20-11-08):
我做的是八位数码管滚动显示学号
学号:1863400125
显示出来的数字不正确,查不出错误的地方
请各位大佬帮忙指出错误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number[] = {0,0,0,0,1,8,6,3,4,0,0,1,2,5};
uchar code wie[8]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gg,aa,len;
void delay(uint x);
void main()
{
        while(1)
        {
                len=sizeof(number)/sizeof(uchar);
                for (gg=0;gg<len;gg++)
                {
                        for (aa=0;aa<30;aa++)
                        {
                                P2=wie[8];
                                P0=tab[number[gg]];
                                delay(5);
                                P0=0x00;

                                P2=wie[7];
                                P0=tab[number[gg+1]];
                                delay(5);
                                P0=0x00;

                                P2=wie[6];
                                P0=tab[number[gg+2]];
                                delay(5);
                                P0=0x00;

                                P2=wie[5];
                                P0=tab[number[gg+3]];
                                delay(5);
                                P0=0x00;

                                P2=wie[4];
                                P0=tab[number[gg+4]];
                                delay(5);
                                P0=0x00;

                                P2=wie[3];
                                P0=tab[number[gg+5]];
                                delay(5);
                                P0=0x00;

                                P2=wie[2];
                                P0=tab[number[gg+6]];
                                delay(5);
                                P0=0x00;

                                P2=wie[1];
                                P0=tab[number[gg+7]];
                                delay(5);
                                P0=0x00;

                                P2=wie[0];
                                P0=tab[number[gg+8]];
                                delay(5);
                                P0=0x00;
                        }
                }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00;j>0;j--);
}

仿真电路图

网友A:
楼主仔细对比一下就明白错在哪。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code wie[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data number[]={10,10,10,10,1,8,6,3,4,0,0,1,2,5};

void delay(uint x);

void main()
{
        uchar i,k,temp;
        uint j;
        while(1)
        {
                P0=0x00;
                P2=wie[i];
                P0=tab[number[i]];
                i++;
                i%=8;
                j++;
                if(j>=500)
                {
                        j=0;
                        temp=number[0];
                        for(k=0;k<13;k++)
                        {
                                number[k]=number[k+1];
                        }
                        number[13]=temp;
                }
                delay(1);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20;j>0;j--);
}

网友B:
uchar code 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07,0x7f,0x6f};原因是少了一个段码

网友C(2021-07-02):
仿真电路图能以图片形式发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