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芯片被打磨用STC8G1K08A单片机替代制作成功 附源程序

楼主(2020-11-08):
接上一个贴子,由于加湿器主芯片被打磨,无法自制,我现用STC8G1K08A芯片成功替代,电路图如下:

字写得不好,大家将就看吧
程序如下,不知道什么原因注释全是乱码,都把它全部去掉了
#include        "STC8.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PWM=P3^3;
sbit LED1=P5^4;
sbit KEY=P5^5;
void delay(u16 Count);
void Time0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u8 num=0;
        P3M0|=0x08;
        P3M1&=0xF7;
        RSTCFG&=0xEF;
        P5M0|=0x10;
        P5M1&=0xEF;
        P5M0&=0xDF;
        P5M1&=0xDF;
        LED1=1;
        PWM=0;
        Time0_init();
        while(1)
        {
                if(KEY==0)
                {
                        delay(10);
                        if(KEY==0)
                        num=(num+1)%2;
                        while(!KEY);
                }
                switch(num)
                {
                        case 0:{EA=0;TR0=0;LED1=1;PWM=0;}break;
                        case 1:{EA=1;TR0=1;LED1=0;}break
                }
        }
}
void delay(u16 Count)
{
  u8 i,j;
  while (Count--)
  {
    for(i=0;i<50;i++)
      for(j=0;j<20;j++);
  }
}

void Time0_init(void)//@11.0592MHz
{
        AUXR|=0x80;
        TMOD&=0xF0;
        TMOD|=0x01;
        TL0=0xd9;
        TH0=0xff;
        TF0=0;
        ET0=1;
}

最后上图,看PWM信号效果:

网友A:
感谢您分享您的制作经验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电感你用的是多大的啊

楼主:
6mn*8mm的三脚电感

网友C:
有没有电感参数?

网友B:
电感量呢

网友D:
程序你是怎么搞到的?还是自己重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你是怎么搞到的?还是自己重写的?

自己写的,这个不难吧

网友C:
能不能提供一下雾化器规格和电感参数规格?

网友E:
电感量多大

网友F:
你好我需要做一个加湿器请问用430芯片可以吗 有推荐的吗

网友G(2020-12-19):
学习学习!前段时间,自己做了个打蛋器,生怕电机不够猛,结果做出来太猛了。用的是STC15W104的芯片,没有PWM功能。这个STC8恰好有,以后重点用STC8了,价格还便宜。

网友H:
如果只是出特定占空比的方波的话,555应该也可以做到,打磨的IC可能有追频的功能

网友I:
追频的功能才是重点

网友J:
芯片可以直接烧录程序吗?还是需要经过MAX232那些才能烧录

网友K(2021-02-20):
很好的,楼主想知道控制频率与OUT之间有驱动或是反馈的关系吗?

网友L(2022-01-02):
挖坟,楼主你这程序进入定时器中断以后的代码呢,这里面好像啥也没干啊

网友M(2025-04-07):
引用 网友L:
挖坟,楼主你这程序进入定时器中断以后的代码呢,这里面好像啥也没干啊

是的;

网友N(2025-12-02):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需要做一个加湿器请问用430芯片可以吗 有推荐的吗

108K频率的有XKT-202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编程

网友O:
收藏,正好有1块开发板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