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在做单片机秒表实验,就复位有问题

楼主(2020-11-09):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seg_mo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字模
unsigned char time=0;
unsigned char sec=20;
unsigned char min=60;
sbit P3_0=P3^0;                                                          //定义位变量
sbit P3_1=P3^1;
sbit key1=P1^0;                                                                 //清零
sbit key2=P1^1;                                                                                                    //暂停
sbit key3=P1^2;                                                                                                    //启动
unsigned char wei1;
unsigned char wei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误差 0us
{
    unsigned int j;
    for(;a>0;a--)
        for(j=0;j<125;j++);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函数
{

     TH0=0x3c;                                          //计数初值
         TL0=0xb0;
         if(++time==sec)                      //1s
         {
                  time=0;
              if(min==60)                            //60s循环
                  min=0;
                  wei1=min%10;                  //个位
                  wei2=min/10;                  //十位
                  min++;
         }
}

void main()
{
     TMOD=0x01;                                          //T0方式一
         TH0=0x3c;
         TL0=0xb0;
         TR0=0;                                                  //定时器打开
         EA=1;                                                  //开中断
         ET0=1;
         TR0=1;
     while(1)
         {
                      if(key3==0)                  //启动
                     {
                           TR0=1;
                     }
                          if(key2==0)                  //暂停
                {
                       TR0=0;
                    }
                         if(key1!=0)                  //清零
                     {
                           P3_1=1;
                       P2=seg_mod[wei2];                  //个位显示
                       P3_0=0;
                       delay(5);
                       P3_0=1;
                       P2=seg_mod[wei1];                  //十位显示
                       P3_1=0;
                       delay(5);
                     }
                         else
                         {
                           wei1=wei2=0;
                           P3_1=1;
                       P2=seg_mod[wei2];;                  //个位显示
                       P3_0=0;
                       delay(5);
                       P3_0=1;
                       P2=seg_mod[wei1];                  //十位显示
                       P3_1=0;
                       delay(5);
                         }

         }

}

楼主:
按下按键显示清零,松开就返回原值。

网友A:
在  wei1=wei2=0; 前边 加一行试试:
      min=0;
      wei1=wei2=0;
原因:定时器里面 min 没改变引起的

网友B:
清零时也要把中断停止试看。

网友C: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函数
{

     TH0=0x3c;                                          //计数初值
         TL0=0xb0;
         if(++time==sec)                      //1s
         {
                  time=0;
              if(min==60)                            //60s循环
                  min=0;
                  wei1=min%10;                  //个位
                  wei2=min/10;                  //十位
                  min++;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函数
{

     TH0=0x3c;                                          //计数初值
         TL0=0xb0;
         if(++time==sec)                      //1s
         {
                  time=0;
                  min++;       //把min++写这里
              if(min==60)                            //60s循环
                  min=0;
                  wei1=min%10;                  //个位
                  wei2=min/10;                  //十位
           //       min++;
         }
}

楼主: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seg_mo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字模
unsigned char time=0;
unsigned char sec=20;
unsigned char min=60;
sbit P3_0=P3^0;                                                          //定义位变量
sbit P3_1=P3^1;
sbit key1=P1^0;                                                                 //清零
sbit key2=P1^1;                                                                                                    //暂停
sbit key3=P1^2;                                                                                                    //启动
unsigned char wei1;
unsigned char wei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误差 0us
{
    unsigned int j;
    for(;a>0;a--)
        for(j=0;j<122;j++);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函数
{

     TH0=0x3c;                                          //计数初值
         TL0=0xb0;
         if(++time==sec)                      //1s
         {
                  time=0;
              if(min==60)                            //60s循环
                  min=0;
                  wei1=min%10;                  //个位
                  wei2=min/10;                  //十位
                  min++;
         }
}

void main()
{
     TMOD=0x01;                                          //T0方式一
         TH0=0x3c;
         TL0=0xb0;
         TR0=0;                                                  //定时器打开
         EA=1;                                                  //开中断
         ET0=1;
     while(1)
         {
                      if(key3==0)                  //启动
                     {
                           TR0=1;
                     }
                          if(key2==0)                  //暂停
                {
                       TR0=0;
                    }
                         if(key1!=0)                  //清零
                     {
                           P3_1=1;
                       P2=seg_mod[wei2];                  //个位显示
                       P3_0=0;
                       delay(5);
                       P3_0=1;
                       P2=seg_mod[wei1];                  //十位显示
                       P3_1=0;
                       delay(5);
                     }
                         else
                         {

                           TH0=0x3c;                                          //计数初值
                   TL0=0xb0;
                           min=0;
                           wei1=wei2=0;
                           P3_1=1;
                       P2=seg_mod[wei2];;                  //个位显示
                       P3_0=0;
                       delay(5);
                       P3_0=1;
                       P2=seg_mod[wei1];                  //十位显示
                       P3_1=0;
                       delay(5);
                         }

         }

}

楼主:
已经改好,谢谢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