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不知怎么操作后,P1.0口长期高电平,LED灯常亮,(不能修改)

楼主(2020-11-09):
单片机小白求助!
STC89C52RC单片机,不知怎么操作后,P1.0口长期高电平,LED灯常亮,(不能修改)请问是单片机坏了吗?

网友A:
电路、程序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判断单片机有没有坏

网友B:
常亮P1应该是低电平吧!!!不能修改或许是单片机插反向了。。。

网友C:
电路也没有,全凭猜了。
1,用了三极管没有,三极管是不是击穿了?
2,程序有没有问题,端口状态有没有在别的地方修改过,比如定时器中。或者你所认为的修改动作,根本就没有执行。

网友D:
一般来说楼主可能是程序出错了。单片机它默认是高电平,只有要不是楼主把单片机中的P1^0中的P写成小写的了,也有可能下载器的问题吧

网友E:
只要还能写入就应该没坏

网友F:
我还没用遇到过坏的89c52r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还能写入就应该没坏

谢谢。我完全就是小白一枚,无意中在抖音上看到单片机就买了一个学习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也没有,全凭猜了。
1,用了三极管没有,三极管是不是击穿了?
2,程序有没有问题,端口状态有没有 ...

用过定时器编程序,但不知道怎么恢复初始

网友G:
同样的程序,换个口还是常亮再换个口还是,或者换个单片机再换个单片机还是一样,肯定是程序问题。
不给电路不给程序只能猜到这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