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向串口屏发送数据,求指导

楼主(2020-11-09):
请问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下一次发程序时不要用图片,不好复制,不能更好的定位某一条语句。。。
sendstr 程序的中的while(z[i]!=0)时执行下面的程序,你的字符串中有0,main函数中:sendstr(“t0.txt=...”)字符串第二个字符时会退出。最好是(最好是z[i] !='\0'),'\0'是字符串的结束符。
TI是发送标志,而且是一位一位的发,在每一位发送完之后用软件清零。如
while(z[i]!='\0')
{
SBUF=z[i++];
while(!TI)
TI=0;
}。
还有,如果你单片机不接收数据好像可以不用串口中断,
如果需要接收的话,你还应该有一个标志,确定一个接收或者发送的状态,最好是发送完了再接收,或者接收完了再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次发程序时不要用图片,不好复制,不能更好的定位某一条语句。。。
sendstr 程序的中的while(z!=0)时 ...

好的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