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11-09):
(无正文)

网友A:
舵机等於伺服马达(servo)
由 舵盘 减速齿轮组 位置反馈电位计 直流电机 控制电路等組成.
工作流程为:控制信号→控制电路板→电机转动→齿轮组减速→舵盘转动→位置反馈电位计→控制电路板反馈。

网友B:
简单理解为电压比较器。如果输入电压大于反馈电压,则比较输出高电平,电机正向转动带动电位器使反馈电压升高到与输入电压相等,此时输出高阻(假设),如果输入电压小于反馈电压,则输出低电平,电机反转带动电位器使反馈电压降低到与输入电压相等,此时输出高阻(假设)。电机带动电位器转动的位置,就是转动的角度,因此完成了,输出电压不同,角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