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超声波测距12864显示程序

楼主(2020-11-09):
这是我基于STM32做出的超声波测距,显示屏是LCD12864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ltrasoni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haoshengbo.h"
#include "lcd.h"
#include "lcd_function.h"
//void key_menu_1(void);
volatile u32 count,Distance0,Distance1;

uint8_t aa[10];//打印AD值的一个字符串数组
char length;

int main(void)
{
                write_com(0x01);
          delay_us(100);
          hcsr04_NVIC();
          Hcsr04Init();
                USART1_Init();
    LCD12864Configuration();
//                printf("串口初始化成功!\n");
//
//                Hcsr04Init();
//                printf("超声波初始化成功!\n");//测试程序是否卡在下面两句上面
//
                Hcsr04GetLength();
//                printf("距离为:%.3f\n",length);
                while ( 1 )
        {

                length = Hcsr04GetLength();   //计算出实际电压值
                        sprintf((char*)aa,"%.2d ",length);         //sprintf的作用是将一个格式化的字符串输出到一个目的字符串中,而printf是将一个格式化的字符串输出到屏幕
                        chaoshenbo_LCDdisplay();                                           //显示一些基本信息
            display_str(3,4,aa);                                 //显示sprintf函数的aa字符串数组
                        Delay_Ms(100);
        }

}
//void key_menu_1(void)
//{
//                        length = Hcsr04GetLength();   //计算出实际电压值
//                        sprintf((char*)aa,"%.2d ",length);         //sprintf的作用是将一个格式化的字符串输出到一个目的字符串中,而printf是将一个格式化的字符串输出到屏幕
//                        chaoshenbo_LCDdisplay();                                           //显示一些基本信息
//            display_str(3,4,aa);                                 //显示sprintf函数的aa字符串数组
//                        Delay_Ms(100);
//}

#include "chaoshengbo.h"

u16 msHcCount = 0;//ms计数

void Hcsr04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生成用于定时器设置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HCSR04_CLK, ENABLE);

        //IO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HCSR04_TRIG;       //发送电平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HCSR0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HCSR04_PORT,HCSR04_TRI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CSR04_ECHO;     //返回电平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HCSR0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HCSR04_PORT,HCSR04_ECHO);

                        //定时器初始化 使用基本定时器TIM6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 ENABLE);   //使能对应RCC时钟
                //配置定时器基础结构体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1000为1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M的计数频率 1US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Flag(TIM6, TIM_FLAG_Update);   //清除更新中断,免得一打开中断立即产生中断
                TIM_ITConfig(TIM6,TIM_IT_Update,ENABLE);    //打开定时器更新中断
                hcsr04_NVIC();
    TIM_Cmd(TIM6,DISABLE);
}

//tips:static函数的作用域仅限于定义它的源文件内,所以不需要在头文件里声明
static void OpenTimerForHc()        //打开定时器
{
        TIM_SetCounter(TIM6,0);//清除计数
        msHcCount = 0;
        TIM_Cmd(TIM6,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static void CloseTimerForHc()        //关闭定时器
{
        TIM_Cmd(TIM6, DISABLE);  //使能TIMx外设
}

//NVIC配置
void hcsr04_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6_IRQn;             //选择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定时器6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6,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msHcCount++;
        }
}

//获取定时器时间
u32 GetEchoTimer(void)
{
        u32 t = 0;
        t = msHcCount*1000;//得到MS
        t += TIM_GetCounter(TIM6);//得到US
              TIM6->CNT = 0;  //将TIM2计数寄存器的计数值清零
                                Delay_Ms(50);
        return t;
}

chaoshengbo.c
//一次获取超声波测距数据 两次测距之间需要相隔一段时间,隔断回响信号
//为了消除余震的影响,取五次数据的平均值进行加权滤波。
float Hcsr04GetLength(void)
{
                u32 t = 0;
                int i = 0;
                float lengthTemp = 0;
                float sum = 0;
                while(i!=5)
                {
                   TRIG_Send = 1;      //发送口高电平输出
                   Delay_Us(20);
                   TRIG_Send = 0;
                   while(ECHO_Reci == 0);      //等待接收口高电平输出
                        OpenTimerForHc();        //打开定时器
                        i = i + 1;
                        while(ECHO_Reci == 1);
                        CloseTimerForHc();        //关闭定时器
                        t = GetEchoTimer();        //获取时间,分辨率为1US
                        lengthTemp = ((float)t/58.0);//cm
                        sum = lengthTemp + sum ;

        }
                lengthTemp = sum/5.0;
                return lengthTemp;
}

/*:::::::::::::::::::::::::::::::::::::::::::::::::::::::::::::
** 函数名称: Delay_Ms_Ms
** 功能描述: 延时1MS (可通过仿真来判断他的准确度)
** 参数描述:time (ms) 注意time<65535
:::::::::::::::::::::::::::::::::::::::::::::::::::::::::::::*/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16_t i,j;
        for(i=0;i<time;i++)
                  for(j=0;j<10260;j++);
}
/*:::::::::::::::::::::::::::::::::::::::::::::::::::::::::::::
** 函数名称: Delay_Ms_Us
** 功能描述: 延时1us (可通过仿真来判断他的准确度)
** 参数描述:time (us) 注意time<65535
:::::::::::::::::::::::::::::::::::::::::::::::::::::::::::::*/
void Delay_Us(uint16_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16_t i,j;
        for(i=0;i<time;i++)
                  for(j=0;j<9;j++);
}
lcd.c
#include "lcd.h"
//******************************************************************
//us函数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uint16_t i;
        for(i=0;i<us;i++)
         for(i=0;i<1000;i++)
        {;}
}

//******************************************************************
//ms函数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uint16_t i,j,k;
        for(k=0;k<ms;k++)
         for(i=0;i<1000;i++)
          for(j=0;j<50;j++)
        {;}
}

//******************************************************************
//忙标志位检测函数
void Check_Busy(void)
{
        RS=0;
        RW=1;
        EN=1;
        GPIOA->ODR|=0xff;
        while((GPIOA->ODR&0x80)==0x80);
        EN=0;
}

//******************************************************************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        Check_Busy();
          delay_ms(1);
                RS=0;delay_us(10);
                RW=0;delay_us(10);
                EN=1;delay_us(10);
         GPIO_Write(GPIOA,com); delay_ms(1);
                //DataPort->ODR|=(com<<8); delay_ms(100);
                EN=0;delay_us(100);
}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data)
{
        //        Check_Busy();
          delay_ms(1);
                RS=1;delay_us(10);
                RW=0;delay_us(10);
                EN=1;delay_us(10);
           GPIO_Write(GPIOA,ddata);delay_ms(1);
        //        DataPort->ODR|=(ddata<<8);delay_ms(100);
                   EN=0;delay_us(10);
}

//******************************************************************
//显示位置换算函数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char addr;
        switch(x)
        {
                case 1:        addr=0x80+y;break;
                case 2:        addr=0x90+y;break;
                case 3:        addr=0x88+y;break;
                case 4:        addr=0x98+y;break;
                default : break;
        }
        write_com(addr);//写命令
}

//******************************************************************
//显示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om(0x34);
        delay_us(10);
        write_com(0x30);
        delay_us(10);
        write_com(0x0c);
        delay_us(10);
        write_com(0x01);
        delay_us(10);
}

////////////////////////////////////////////
void LCD12864Configuration(void)//IO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GPIO_Pin   = RS_Pin | RW_Pin | EN_Pin;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

        //八位数据口, PA0 ~ PA7
        GPIO.GPIO_Pin        = 0xFF;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

        LCD_init();
}

lcd_function.c
#include "lcd_function.h"
#include "usart.h"

extern uint16_t aa[10];
//******************************************************************
//显示汉字、字符函数
void display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LCD_set_xy(x,y);
        while(*str)
        {
                write_data(*str);
                str++;
                delay_ms(5);
        }
}

//显示函数
void LCD_Wmessage(uint8_t* message,uint8_t address)
{
        write_com(address);//要显示的位置
        while(*message>0)//判断内容有没有发完
        {
                write_data(*message); //内核还是发字节函数
                message++; //慢慢发完一串指针
        }
}

/******************************************************************************/
// 函数名称:Lcd12864_Brush_Screen_Dark
// 输入参数:无
// 输出参数:无
// 函数功能:全部写0(128*64个点)
//上半屏是32个行地址(00H-31H)x 8个列地址(00H-07H)
//上半屏是32个行地址(00H-31H)x 8个列地址(08H-0FH)
/******************************************************************************/
void Lcd12864_Brush_Screen_Dark(void){
        uint8_t col,cnt;
        uint16_t num=0;

        for(col=0;col<32;col++){
                write_com(0x34);//写命令(扩充指令集)
                write_com(0x80+col);//列地址
                write_com(0x80);        //行地址,上半屏,即第一行地址0X80
                write_com(0x30);//写命令(基本指令集)
                for(cnt=0;cnt<16;cnt++)
                        write_data(0x00);//读取数据写入LCD
                num+=16;
        }
        for(col=0;col<32;col++){
                write_com(0x34);//写命令
                write_com(0x80+col);//列地址
                write_com(0x80+8);        //行地址,下半屏,即第三行地址0X88
                write_com(0x30);
                for(cnt=0;cnt<16;cnt++)
                        write_data(0x00);//读取数据写入LCD
                num+=16;
        }
        write_com(0x36);        //扩充功能设定
        write_com(0x30);//基本功能设定
}

/******************************************************************************/
//128*64点阵图形数据
/******************************************************************************/
  const uint32_t  imageTabl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1,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FC,0x00,0xFF,0xFF,0x80,0x3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函数名称:Lcd12864_Show_Image
// 输入参数:无
// 输出参数:无
// 函数功能:显示图片
/******************************************************************************/
void Lcd12864_Show_Image(void){
//        uint8_t x,y,i;
//        uint16_t tmp=0;
//        for(i=0;i<9;){                //分两屏,上半屏和下半屏,因为起始地址不同,需要分开
//                for(x=0;x<32;x++){                                //32行
//                        write_com(0x34);
//                        write_com(0x80+x);//列地址
//                        write_com(0x80+i);        //行地址,下半屏,即第三行地址0X88
//                        write_com(0x30);
//                        for(y=0;y<16;y++)
//                        {
//                                write_data(imageTable[tmp+y]);//读取数据写入LCD
//                        tmp+=16;
//                        }
//                }
//                i+=8;
//        }

//        write_com(0x36);        //扩充功能设定
//        write_com(0x30);
        uint8_t a,b,c;
        uint16_t  temp;

                a=0;
                for(b=0;b<32;b++)  //给LCD的上或者下半屏的32行写数据
                {
                        write_com(0x34);//写指令,扩充指令集
                        write_com(0x80+a);//将屏幕的首地址0x80,确定行地址,从第一行开始
                        write_com(0x80+b);//确定列地址
                        write_com(0x34);//写指令,基本指令集
                        for(c=0;c<16;c++)//将数组的里的8位数据写入128/8=16每行包含的16个数据位里
                        {
                                write_data(imageTable[temp+c]);//
                        }
                        temp+=16;//temp+=16 等价于temp=temp+16
                }

                a=8;//a+=b 等价于a=a+b
}

void chaoshenbo_LCDdisplay(void)//显示AD电压
{
                display_str(1,0,"  超声波采集界面");
                display_str(3,0,"距离值:");
                display_str(3,7,"CM");
}

//******************************************************************
////显示数字函数
//void display_data(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int dat)
//{
//  LCD_set_xy(x,y);
//        delay_ms(1);
//        write_data(dat+0x30);
//        delay_ms(1);
////        write_data(dat/1000+0x30);
////        delay_ms(1);
////        write_data(dat%1000/100+0x30);
////        delay_ms(1);
////        write_data(dat%100/10+0x30);
////        delay_ms(1);
////        write_data(dat%10+0x30);
////  delay_ms(1);
////        write_data(' ');
////        delay_ms(1);
//}

//void ADC_LCDdisplay(void)//显示AD电压
//{
//
//
//  dianya = (ADC_ConverValue/4096*3.3)*1000;//计算出AD转换后的电压值乘以1000方便取位
//
////        disbuff[1]= dianya / 1000;                            //个位
////  disbuff[2] = (dianya % 1000) / 100;                    //小数一位
////  disbuff[3] = ((dianya % 1000) % 100) / 10;             //小数二位
////        disbuff[4]= ((dianya % 1000) % 100) % 10;             //小数三位
//}

网友A(2021-04-16):
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