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按键无效

楼主(2020-11-09):
程序见2楼

楼主: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
char a=10;
sbit key_add=P1^0;
sbit out=P1^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void main()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TL0=(65536-1000)%256;
TR0=1;ET0=1;EA=1;while(1)
{ if(key_add==0)
{ delay(1000);
if(key_add==0)
{ a++;if(a>20);a=10; } while(!key_add);                                                                                                    }}}
void Timer()interrupt 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c++;
if(c==20)c=0; if(c<a) out=1;
else out=0;}

网友A:
你这电路有问题啊,按键按不按你都不经过按键的,直接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有问题啊,按键按不按你都不经过按键的,直接接地了

那麻烦请问应该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

程序和仿真图都没有明显问题,改+/-键试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
char a=10;
sbit key_add=P1^0;
sbit key_minus=P1^2;
sbit out=P1^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key_add==0)
                {
                        delay(1000);
                        if(key_add==0)
                        {
                                if(a<20)
                                        a++;
                                while(!key_add);
                        }
                }
                if(key_minus==0)
                {
                        delay(1000);
                        if(key_minus==0)
                        {
                                if(a>10)
                                        a--;
                                while(!key_minus);
                        }
                }
        }
}
void Timer()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c++;
        if(c==20)
                c=0;
        if(c<a)
                out=1;
        else out=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麻烦请问应该怎么接

把按键移到地上面,这样不按按键的时候IO口就是高电平,按下按键就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按键移到地上面,这样不按按键的时候IO口就是高电平,按下按键就是低电平

嗯,已测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和仿真图都没有明显问题,改+/-键试试

实测有效,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C:
指点的明显有错误,把按钮接到复位电阻的下端,开机单片机是无法复位的

网友D:
这种硬件接法要求按键输入口必须有内部上拉电路,查手册P1.0是否有,如果有将该IO初始化为上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硬件接法要求按键输入口必须有内部上拉电路,查手册P1.0是否有,如果有将该IO初始化为上拉输入

谢谢您的建议,原以为问题解决了,还是从你这里了解了更多